[存储] 拆解台电骑士优盘 usb3.0 128GB

楼主(2019-12-30):
台电骑士U盘usb3.0 128GB罢工了,正好拆开看看。主控芯片上写的是IS903M,闪存是闪迪的SDIN9DW5-64G。4171DLNHYOTG。找了一圈没有找到量产的工具,遗憾。

网友:
台电,你懂的

网友:
闪存上的方框是二维码?

网友A:
这应该是挺老的台电骑士了
用903的不能量产?

网友:
买过一次台电,黑片!

网友:
台电其实和台湾无关,广东的一个中低端企业。

网友:
要么买自己有能力生产闪存的品牌,要么自己买芯片组装。这种小品牌的都是别人的瑕疵颗粒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挺老的台电骑士了
用903的不能量产?

可能是定制版的903,得用定制的量产工具和固件

网友:
903M和903一样没区别,至于闪迪那个是eMMC,实际用的是闪存的NAND Flash定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