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博世是不是改换夹头了

楼主(2019-12-30):
钻头和夹头间隙很大,是弹珠磨损还是夹头磨损,请问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机器?手电钻?冲击锤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机器?手电钻?冲击锤钻?

电锤,博世UBH2/2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

你这个观点有意思,我就是问问这个东西应该怎么修,你都说到哲学问题了。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滚珠还是钻夹引起的间隙大,都对里面的运作环境产生了破坏,不值得修理了,只能换钻夹。修过自行车的都知道,不管是中轴还是前后轴,有了严重的咣量就要把滚珠和挡碗以及轴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滚珠还是钻夹引起的间隙大,都对里面的运作环境产生了破坏,不值得修理了,只能换钻夹。 ...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换夹头,齿轮没有受到影响

网友(2020-02-16):
电锤的话就是晃晃荡荡的,接着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