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电阻还是电感哇?貌似电感没有5色环的

楼主(2019-12-30):
同事的主机点不亮,替换电源就OK了。
留下的坏电源紫线没电压,绿线也没,弄个明白就拆开了,映入眼帘的就这个……
很好奇输入保险为什么没有断,明显的高压短路嘛?
---------------------------------------------------------------
查到了,主电容到开关管貌似是一颗大电阻被烧毁了!
各位大大,这颗电阻根据色环究竟是多少欧姆?

拆来来后发现电路板是这样标识的,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烧得化碳了,可惜也救不了小壁虎

5色环电阻吗?请问从哪边读起???

网友:
重口味嘎嘣脆

网友:
残害壁虎一条

网友:
这是电死的,还是饿死的啊。

网友:
都炸干了都有几周了吧。

网友:
估计有热量红外线视觉等,一般喜欢往热的地方跑,结果钻进电源高压侧里。

网友:
我的电脑用着用着突然总闸跳了,伴着一股焦味,找了半天原因,拆开电源原来是进小强了,也是220V进点处高压短路,去除小强后开机正常,没烧元件

网友:
以前电源进过蜘蛛,整流桥上,一通电炸了,炸蜘蛛

网友:
会不会嘎嘣脆

网友:
就差啤酒

网友A:
可能是短路再断路!

网友:
壁虎趁保险不注意溜进去的,保险丝没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短路再断路!

你说对了

网友B:
应该是 0.1Ω 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0.1Ω 的电阻

用保险电阻代替行吗?

网友:
电阻烧坏一般都是后面那里有短路,仔细看看,不然上电又短路,确认后面没有短路可以用保险电阻临时替代

楼主:
防不胜防啊

网友:
是0.1Ω的,2瓦、。

网友:
这电阻好找,电动车充电器里有。

网友:
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不能短接,阻值0.3欧,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