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 电机功率 和 控制器功率怎么匹配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9-12-30):
在看下贴的讨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8029&mobile=2

到底控制器和电机怎么配的???到底功率应该是 电机>控制器 还是 控制器>电机 ?

我现在的车是350电机,配了个450控制器,速度最快33,力气也够大。我还有个600的控制器,没敢装。到底控制器功率大于还是小于电机功率才爆?

我现在不要求那么大力,想要快速,最好40或者更多。

然后关于车子速度,我以前的车350电机配400控制器能飞到40速度,现在这个350电机配450控制器却只有32!
所以不知道速度决定的是控制器还是什么,毕竟相同电机功率。还是控制器和电机都有分力量型还是速度型的分别?

网友:
小控配大电机,小马拉大车,累死,随时爆管子。大控配小电机,随便跑,

网友:
首先你要看电池支持多少A的输出,一般控制器功率会比电机功率大一点,控稍微大一点没什么问题,电机一般可以承受额定电流两到三倍的短时间电流,长时间大电流会烧线圈、磁钢退磁,里面尼伦齿轮会烧坏!
小控配大电机,只是会比平常加速慢,不使劲操的话不会坏的

网友A:
我400w的电机配500w30a限流的控制器,现在出现了急加速齿轮打滑,换了3个齿轮也没用,估计是电机输出齿轮的问题。
还有速度特别快,巨大的刹车力把前轮旋式刹车盘基座的牙拧没了,跟同学拿了个旧的轮组换上的

网友:
250w电机配350w控,正常用,最高25km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00w的电机配500w30a限流的控制器,现在出现了急加速齿轮打滑,换了3个齿轮也没用,估计是电机输出齿轮的 ...

你这个打滑问题我也有遇到过,是这里面有个单向齿的问题,你把弹簧拉伸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打滑问题我也有遇到过,是这里面有个单向齿的问题,你把弹簧拉伸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

哪个弹簧,这个地方不是个金属块吗?
是离合器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弹簧,这个地方不是个金属块吗?
是离合器里的吗?

这东西可以拆开打开的,另外一面有个塑料片挑开就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