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锈钢氩弧焊机,能不能焊铜或者铝?

楼主(2019-12-30):
想焊铜 或者铝,能不能呢?是不是要用氩弧焊专用的铜焊丝和铝焊丝?

网友A:
普通电焊机就能焊铝,TB有专用的铝焊条,焊铜找修理空调的人就能搞定

网友B:
氩弧焊焊接铝材最好有焊机有交流功能

铜材不需要特别的功能

网友C:
焊铝用低温焊丝吧,气焊就好,铜氩弧焊可能,小机焊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焊接铝材最好有焊机有交流功能

铜材不需要特别的功能

网上有卖不需要气的二保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铝用低温焊丝吧,气焊就好,铜氩弧焊可能,小机焊不动

好,我改天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焊机就能焊铝,TB有专用的铝焊条,焊铜找修理空调的人就能搞定

哦,你意思是很重那种交流焊机能焊铝是吧?好,我去看看焊条

网友(2020-07-05):
引用 楼主:
哦,你意思是很重那种交流焊机能焊铝是吧?好,我去看看焊条

不是BX系列的老式焊机,要用逆变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卖不需要气的二保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是药芯焊,焊药在焊条里面的,跟焊锡丝的结构一样,焊接效果跟焊丝质量关系很大,淘宝上能买到的一般质量都不咋地,焊接效果不如用钢瓶的二保焊,我买过一个,试用之后给退了

网友:
wse带e的交流氩弧铝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