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苹果PowerMac g5 pro

楼主(2019-12-30):
今天这个机器大家肯定非常熟悉了,不过这款是g5时代最后的旗舰产品,四核2.5 水冷,2003年的产物。
拆机过程就不用拍了,直接看拆完的零件吧,,,,

借用两张机箱图,忘拍了

超级大坨的双路四核水冷处理器,这一坨起码有5斤

g5时代最大功率的电源1000w

g5时代的旗舰显卡fx4500 512m

最高内存可以升级到8x2g  16g,我记忆中那些年网吧机器也不会超过2g内存

说到最后,这机器还能干嘛呢?
其实千万不要小看了 03年的老机器,现在依然能搞大型工作,剪辑1080p视频非常轻松,播放1080p视频那是更轻松,而且同时开4条一点不卡。

开启final cut pro剪辑软件同时开3条1080视频流畅运行

最后晒一张自己改好的g5后一代产品和g5合照

网友A:
我家还有个G5的空机箱,当时300+买的,成色还可以,一直在吃灰没派上用场。刚好最近在装新机,缺个漂亮点的机箱。
准备哪天测量一下尺寸,把后面全部挖了,另外找哥们去铣一块ATX\MATX主板&电源用的挡片,前置IO接口改成USB3.0的成品线,
内部重新安装铜柱去支撑主板,就当个普通的机箱用用,下次升级配置、平台还能继续用这机箱
G5机箱的做工还是没话说,比现在600+左右的全铝的机箱还好,而且,改普成通机箱也不用重新去设计风道,

网友:
G5和垃圾桶之前的Mac Pro的这种机箱我很喜欢,新一代的MacPro那个设计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网友:
让人眼馋的机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还有个G5的空机箱,当时300+买的,成色还可以,一直在吃灰没派上用场。刚好最近在装新机,缺个漂亮点的 ...

其实没得必要掏空那么多,只需要切割后io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水冷版的不是有缺陷特别容易漏么。

网友:
你家没装修

网友(2020-01-31):
这个是苹果的服务器吧? cpu是什么型号的?能装驱动吗

网友:
能装windows系统吗

网友:
power架构的工作站,毛线服务器
powerCPU,,没有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