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屏程序是有的通用的吗 我把55寸友达的主板和46寸三星的主板对调彼此都正常

楼主(2019-12-30):
配55友达的主板是淘宝购买的乐华主板  广告机组装电视用的  配三星46的主板是以前的鱼机屏 一直服役看电视用 这不前两天发帖求问为什么画面有彩色雪花点吗 后来我想对调下主板试下 结果发现这两个都能正常显示 但是55友达屏用46三星用的主板 还是有一点轻微的红绿小点 但没以前多了感觉   我就很好奇 屏不一样 配屏程序应该不一样吧 怎么两个都能用呢 另外如果这样的话 我随便买个55寸碎屏电视 是不是有概率能配这个55寸友达屏幕用呢?

网友A:
换主板要刷程序的,轻微的红绿小点是LVDS信号格式不对。进入主板总线设置一下,看看有所改善吗

网友B:
有些驱动板,一个程序能配好多种屏,用遥控按特定的密码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屏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要刷程序的,轻微的红绿小点是LVDS信号格式不对。进入主板总线设置一下,看看有所改善吗 ...

lvds map吗 调过 十几个选项不是花屏就是重影 两个能用的都这样飘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驱动板,一个程序能配好多种屏,用遥控按特定的密码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屏参 ...

确实是 我都没调 这两个都能用 看起来好像大屏的容易通用

网友C:
点亮正常 但是分辨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亮正常 但是分辨率不对,

分辨率也没问题 小米盒子最高分辨率输入的

网友:
有的可以直接代用有的要刷程序

网友:
要是用的v59那种通用电视驱动板出现彩点或者拖影都不奇怪   因为那种驱动板主芯片很差很垃圾 1280/800可能还凑合  1920/1080就各种问题 之前拿一个AOC22寸显示器改了  甚至颜色都不是很对    后来换了个三星的鱼机屏幕驱动板上去 颜色好多了而且还可以用HDMI/DVI/VGA了  原来只有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