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大白LED小夜灯改阻容光控电路

楼主(2019-12-31):
论坛优惠购推荐的大白LED小夜灯,用红包买的,到手8分钱。打开看了一下,内部电路很简单,类似于插排上的电阻限流指示灯,多了个全桥整流,卖的主要是外壳,做小夜灯使用还可以。整流用的MB10F;限流电阻用了个1W的色环电阻(蓝灰橙金/68K),3个2835正白贴片串联,单个工作电流在3.5mA,计算一下,功率在0.8W左右,不算省电;想提高亮度的话,可以减小限流电阻阻值,不过要考虑使用的限流电阻功率。电路板留有空焊盘,适当修改一下,改成阻容降压电路的光控LED小夜灯,改后效果还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解篇

电路很简单,类似于插排上的电阻限流指示灯,多了个全桥整流,卖的主要是外壳,做小夜灯使用还可以。整流用的MB10F;限流电阻用了个1W的色环电阻(蓝灰橙金/68K),3个2835正白贴片串联,单个工作电流在3.5mA,计算一下,功率在0.8W左右,不算省电;想提高亮度的话,可以减小限流电阻阻值,不过要考虑使用的限流电阻功率。

点亮后效果

电路图

二、改装篇
电路板留有空焊盘,适当修改一下,改成阻容降压电路的光控小夜灯。改装用的是四级保护的阻容降压电路加光控电路。降压电容选用的0.1uF的安规电容(想要亮一些,降压电容可以换容量大一些的),滤波电容选用的4.7uF400V电解电容,卸放电阻选用0.25W的680K电阻;LED端限流电阻选用0.25W的330电阻;高压端保护电阻选用1W的560电阻(对于使用少量LED灯珠的阻容降压电路,建议加保护电阻,否则容易烧LED灯珠);具体可见后面的电路图。

点亮后效果

电路图

相关链接:
拆一个LED光控感应小夜灯
拆一个LED按钮开关小夜灯

网友A:
这种旁路式光控电路,白天黑夜一样耗电~

网友:
牛掰了哈哈,操作很666

网友B:
我有个大白的二合一小台灯,昨天刚改成锂电+4056充电版,之前是小的铅酸电池。

网友:
改得不错,就是耗电

网友:
改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旁路式光控电路,白天黑夜一样耗电~

确实,买过一个蘑菇形状的,也是光控的,白天就比黑夜少了0.几W:sweat:

网友:
改的挺好的。支持继续。

网友:
当时也买了两个,一个已经改锂电了!

网友:
弄个充电器头子塞里面能行不?

网友:
改的优秀,可惜灯珠质量太次了。。。

网友:
讲的明白,找元件仿一个

网友:
感觉加电池更实用一点

网友:
改装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旁路式光控电路,白天黑夜一样耗电~

这种旁路式光控电路,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就是效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白的二合一小台灯,昨天刚改成锂电+4056充电版,之前是小的铅酸电池。 ...

铅酸电池不耐用,改成锂电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买过一个蘑菇形状的,也是光控的,白天就比黑夜少了0.几W

这种光控电路的小夜灯,效率低了些,但电路简单,成本低,目前应用比较广。这款之所以改装一下,主要是电路板留有空焊盘,改装比较方便,另外还有个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