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量产好了 但一复制大文件就卡 掉盘

楼主(2019-12-31):
1G以下的文件都正常,USB2.0下也都正常
USB3.0下,1G以上的文件,必卡,必掉盘,前面70%速度非常快, 显示270M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A:
2256K就这样,模拟SLC,前面快后面慢,但是掉盘可能就要换最新版本的工具了,或者O0803B5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6K就这样,模拟SLC,前面快后面慢,但是掉盘可能就要换最新版本的工具了,或者O0803B5这个版本 ...

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  这个也掉盘
SM2256_General_FWO1230C_MPO1228A 这个也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  这个也掉盘
SM2256_General_FWO1230C_MPO1228A 这个也掉

不出意外的话,得RDT了,这种情况是颗粒原因占大头,供电有可能,但是小

网友C:
掉盘有至少三种情况:第一,固件问题,比如我的全新闪迪Z400S,自行重新开卡以后圈圈校验随机爆红,文件随机丢失,基本处于报废状态,第二就是查供电,这个供电包括整机供电情况和板子供电情况;第三就是和楼上哥们说的,颗粒被干穿了。。。这没法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盘有至少三种情况:第一,固件问题,比如我的全新闪迪Z400S,自行重新开卡以后圈圈校验随机爆红,文件随 ...

但是用usb2.0慢速复制都没问题,复制几个G都没问题,用USB3.0或SATA,速度一快,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出意外的话,得RDT了,这种情况是颗粒原因占大头,供电有可能,但是小 ...

在跑RDT了

楼主:
RDT也跑了,还是掉盘

结果把program fail handle这项关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盘有至少三种情况:第一,固件问题,比如我的全新闪迪Z400S,自行重新开卡以后圈圈校验随机爆红,文件随 ...

老哥,你的z400s有解决办法吗……我跟你类似的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复制4个G的文件,前面270   3个G后开始掉速到70,不再掉盘,
装系统也正常了

网友(2021-02-2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复制4个G的文件,前面270   3个G后开始掉速到70,不再掉盘,
装系统也正常了 ...

怎么解决 的呢?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固态TLC QLC 用就是赌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