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我有一个老笔记本,烧了一个芯片,求助大神

楼主(2019-12-31):
芯片是hc245-1,所有的网站都找遍了,都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资料啊,想请问大神,这是个啥?用啥替代?

网友:
就是74HC245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机器主板上有3个,都冒烟了,不知道这芯片是干嘛的,资料也看不懂

网友:
一般烧芯片,前后电路也得查一遍

网友A(2020-02-01):
这玩意很少烧的。。前后级查查吧。。别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这个芯片相当于信号缓冲放大,一般不会坏的,有可能是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相当于信号缓冲放大,一般不会坏的,有可能是电压高了。

谢谢了,可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很少烧的。。前后级查查吧。。别的可能有问题

谢谢了,查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机器主板上有3个,都冒烟了,不知道这芯片是干嘛的,资料也看不懂 ...

芯片干嘛的不知道,资料也看不懂,那维修工具有吗?不如让找个维修点修一下,修这些至少电路原理多少要懂一点吧,不过这个主板维修没有啥危险,高压电源板那东西不要折腾,那东西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干嘛的不知道,资料也看不懂,那维修工具有吗?不如让找个维修点修一下,修这些至少电路原理多少要懂 ...

谢谢,不折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