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脑波表,测脑电波的

楼主(2019-12-31):
脑波表

两个按钮,一个是灯一个是显示脑波

背面

大小,与电池相比较

拆开,导管架

电路板

拿出电路

屏不小

背面没有电路

这个芯片没有字,估计是单片机

我开始以为是根据心跳,显示脉波呢,就和我以前做的电路类似
实际不是,就是一个固定波形

小孩子玩具

做个示波器不错啊,哈哈

背面的灯光,这个可以骗老年人,说是红外理疗功能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收智商税的,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估计只能利用屏幕了

网友:
这个不是智商表吗?怎么变成脑电波表了?

网友A:
我也有几个,买贵了3.8.后来买蓝牙pos全新的带屏带电池才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买贵了3.8.后来买蓝牙pos全新的带屏带电池才3.5

这个文字怎么写上去的

网友:
老王家的看了几次没下手,觉得没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字怎么写上去的

楼主:
这是什么协议,i2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协议,i2c?

SPI的啊,上边那个是自带的单片机的。下边是那个屏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买贵了3.8.后来买蓝牙pos全新的带屏带电池才3.5

mcu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下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下载器?

不知道型号,应该是那种特便宜OTP一次性可编程的,知道了也没没用

网友:
这是全新什么什么技术什么什么高科技啥玩意儿的产品吧,能够改善什么磁场啥玩意儿的吧,哈哈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随机数发生芯片,不如几十元买个普通液晶手表实用些。

网友:
这就给小孩玩玩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