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检修12v 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12-31):
做工可以,13003单管

背面贴片

电源电容小的那个鼓包!

两保险电阻烧炸,高压电容,
一个短,一个断!
其他原件没问题!

找了几个电容,都太大了。
电容大了装不进外壳!
先放着吧!

楼主:
拆电容看看原因

内部短路

另一个根部烧断!

网友A:
虽然未修好,但楼主的电容拆解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未修好,但楼主的电容拆解得很好。

谢谢夸奖

网友:
拆电容看到了里面,好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