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废护肤品盒做个小夜灯

楼主(2019-12-31):
利用用完的护肤品盒做个小夜灯,看它桃子型蛮好看的。二个LED灯珠,二个电阻,一个废旧数据线USB接口,一个手机充电器。

楼主:
是不是有点可爱的水蜜桃。

楼主:
底部安装USB接口

楼主:
电阻,LED灯珠焊在洞洞板上(忘记拍照了)

楼主:
完成。夜晚起床方便。

楼主:
小夜灯水蜜桃形状还蛮可爱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夜灯水蜜桃形状还蛮可爱的。

谢谢打赏

网友A:
灯珠是串还是并,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还以为是苹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是串还是并,多大的电阻

2颗草帽灯珠并联,电阻是120欧

网友B:
建议使用阻容降压,可以直插220,不需充电头,体积可以更加小巧。

楼主(2020-02-22):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阻容降压,可以直插220,不需充电头,体积可以更加小巧。

如果用阻容降压确实可以,由于空间有限不利散热并不安全,用手机充电头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