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指纹锁安全吗

楼主(2019-12-31):
看群里安装指纹锁,心理长草,家里一般防盗门,千八百元的,想买个三五百元的指纹锁,能比现在的片状钥匙安全不?有安装过啥牌好?就怕上智商税

网友:
空转页片锁安全

网友A:
指纹锁,有人用  电磁干扰 能打开 。。。有看过干扰开锁的视频。。。
视频里的干扰物 是手持的一个黑盒子外接一个 盘成螺旋的一个平面天线  或者  一个对讲机(频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502

与人为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纹锁,有人用  电磁干扰 能打开 。。。有看过干扰开锁的视频。。。
视频里的干扰物 是手持的一个黑盒子外 ...

都说防黑盒。

网友A:
问题是不知道那个黑盒是什么功能。。。

除非你能收到指纹锁后,全都拆了,先做绝缘,然后 用铜箔纸+细铁丝网 全部包上,起屏蔽作用。这样可能还有点作用。

网友:
不会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不知道那个黑盒是什么功能。。。

除非你能收到指纹锁后,全都拆了,先做绝缘,然后 用铜箔纸+细铁 ...

黑盒是特斯拉线圈

网友C:
看lz是否经常忘带钥匙了
如果经常忘带钥匙那种人,也就告别钥匙了,反正开锁一次100,几次就省出来了

如果是安全就行,那就换个空转叶片,目前地球防盗等级最高
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会换
当然普通叶片什么的,级别也够用了,反正看你眼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lz是否经常忘带钥匙了
如果经常忘带钥匙那种人,也就告别钥匙了,反正开锁一次100,几次就省出来了

不用太高级,一穷人,也不是领导,再说家里也没钱,钱都在网上银行里了。这年头,手机最重要,身家都在手机上

网友:
指纹锁方便,但安全性很差。一般的锁,正常机械门锁,小偷可以从锁眼入手,有拨弹子、撞匙、口香糖、黄油枪等方法;从门缝入手,插片;从猫眼入手,勾内把手。指纹锁除了这几个方法,还可以从密码、指纹、WIFI等方面破解,暴力一点的用特斯拉线圈让锁重启,还有从门拉手缝隙转动锁芯,反正每多一项功能,就多给小偷几种开锁方式。

网友D:
为了方便换了指纹锁,觉得用着还行,安全性很难说的,贼惦记了,啥样锁都没用,贼不惦记也就没所谓。。门上装了智能猫眼,谁路过门口都录下来存云上了。。别太担心锁。。小区里各条路几乎是监控360度无死角的覆盖了,小区围墙外面监控也都有,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亲试叫开锁公司帮开锁,三秒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盒是特斯拉线圈

我也知道那个被说成是 特斯拉线圈,但和我见过的特斯拉线圈完全不一样。。(个人高度怀疑 指鹿为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方便换了指纹锁,觉得用着还行,安全性很难说的,贼惦记了,啥样锁都没用,贼不惦记也就没所谓。。门上 ...

安装多钱的锁

网友C:
前几天朋友买了个指纹锁,其实都差不多,几百块的就行了
他买的500不到,用起来也不错

楼主:
请问国产品牌有啥用得住的,五百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朋友买了个指纹锁,其实都差不多,几百块的就行了
他买的500不到,用起来也不错 ...

啥牌的?

网友:
不记得了,京东上随便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