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核辐射检测仪(已更新)

楼主(2019-12-31):
前几天看诺贝利纪录片害怕了,担心家里有辐射,所以想买一个辐射测试仪检测一下,无奈这货挺贵,最后二手鱼上买了一个便宜的。

先介绍一下这货,看起来挺高级,可以测试核辐射和电磁辐射。
我测试了几天,但是无论放在什么位置,均值都在0.2以下,无论是石头附近还是别的地方。所以怀疑是不是有问题,
于是我打开看了一下发现挺晕的,第一这货没有金属蒙皮补偿,第二居然没有用升压用的变压器????????

因为管子焊死,管子底下有个螺丝,就没有拆正面,但是看起来正面应该放不下升压变压器。。。。。
废话不多说,给大家看图吧。

倒数第二张是网上找的图,升压变压器是很大的。
最后一张是我搜到的关于能量补偿的介绍。看图上的变压器也很大,感觉我买的这个正面是放不下的。
而且就算升压变压器在正面的话,背面至少应该有变压器针脚的通孔,我也没发现有通孔。
就算用了新科技,那高压部分至少和低压部分有隔离吧?电路板上也看不出来。。。。。
所以怀疑我买的这个是假货。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PS:电磁辐射就是基于一个印刷线圈,这功能不要也罢。

那么问题来了,二手鱼买的,怎么退货啊。。。。

增加:看别人拆的,也没有升压变压器,这是什么原理,有懂得么?400V高压不需要升压?

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906&highlight=%E8%BE%90%E5%B0%84

网友A:
辐射这种东西基本不用担心
那个电感可能升压用的,但是这样没有用变压器稳定
电磁辐射线圈离电感那么近。。。

网友B:
这部分,是一个电感振荡电路加八倍压升压电路。这个电路只需要300多伏的直流电压供电,所以不见得必须用升压变压器。
理论上这个升压电路比那种单升压变压器的电路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是一个电感振荡电路加八倍压升压电路。这个电路只需要300多伏的直流电压供电,所以不见得必须用升 ...

多谢指教,明白了。电压的确是不到400V。

网友:
不要退货!STC单片机可以拆下来编程玩玩

网友:
这个盖格管有点薄料

网友C:
感觉管子老化了?

网友(2020-03-31):
明显DCDC变换器,比变压器小巧,效率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辐射这种东西基本不用担心
那个电感可能升压用的,但是这样没有用变压器稳定
电磁辐射线圈离电感那么近。。 ...

嘿嘿,这叫我测我自己

网友(2022-01-02):
我也准备买一个核辐射检测仪,不知道怎么选。
我某宝搜了下你拆这个黄的是凯利申BR-9C,价格300,你下面那个截图有变压器白色的是空霸KB6011,价格650。
我还看了另外三款拆解如图,智元rg1000,富特FS2011,科州GMV2
懂的大佬帮忙看看哪款做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管子老化了?

怎么看管子寿命?

网友(2022-05-05):
什么型号的?没有正面图?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D:
嘿嘿,这叫我测我自己

这个东西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不能同时测,所以实际没啥影响

网友:
这个应该都没什么用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但某宝看了一下,专业的有点贵,便宜的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