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mf50 万用表

楼主(2019-12-31):
亲属给的表,电阻挡短接指针打到头!拆机检查2.7欧分流电阻开路,用两个电阻并上阻值不到3欧!
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就不用考虑红袍绿袍开关板了!
15伏电池10节纽扣电池串联。

并了两个电阻。

羡慕坛友不少都领到立创的表了。
看来是没希望了。

网友A:
表是砢碜了点,凑活用吧测个电池什么的挺好,数字表离了电池什么也干不了,指针表就算没有电池,测个电压、电流什么的都能胜任。而且这块表内阻低,还能避免数字表因为内阻高测旧电池电压虚高的问题。

网友:
之前有个9成新的..转盘手感不错...可惜表头坏了 .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是砢碜了点,凑活用吧测个电池什么的挺好,数字表离了电池什么也干不了,指针表就算没有电池,测 ...

指针表上不了台面。

网友(2021-11-07):
右上角那个电位器是多大的我有一个表这个电位器有问题,不知道是多大的,是1K的吗,

网友:
我手里面的两块这种50表,档位都有问题,容易卡在两个档位之间,检测就不正常了。

网友:
当年在学校里面,就是这50的小表,现在用500型的大砖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