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48V锂电池组 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12-31):
先来看铭牌:
48V20AH 满电54.6V 应该是13传 标明了是聚合物电池
直接拆开:

电池被用类似704的胶封好了,从角落扒开了一点看了一下,确实是聚合物电池.
保护板:

大家看看这个电池组怎么样呢?打算作为电源搞个ups,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A:
电池不算差,也不算很好,中规中矩吧。做ups电源建议用磷酸铁锂的,适合长时间满电保存,三元的不适合,满电储能容易漏夜和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算差,也不算很好,中规中矩吧。做ups电源建议用磷酸铁锂的,适合长时间满电保存,三元的不适合,满 ...

对,尤其是软包三元

网友:
不带均衡还灌胶

楼主:
我看了一下 保护板上还掉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2020-04-11):
不错不错,动力锂电池,这性能刚刚滴~

网友:
我有一台基站用的ups闲置1000va的科华的,不是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