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修了个灯

楼主(2019-12-31):
亲属农用车上的灯,前几天修理铺修过,没几天不亮了。
修理铺建议70多换个led 大灯。
拿到这来修。

这个灯据说用了13年了,
外面胶带缠绕防水!

真空大灯,远近光。

看白线搭铁线,止是简单缠绕了一下。

修吧

清理上锡焊接。用锡堆满。

后面的没照,大家应该
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蜡烛灯,换亮一点也好!

网友B:
蓝色超白光,亮度可以,功率应该是远近光220w,太大太费电,30w功率led可以秒杀它。这个灯我卖过

网友C:
聚光碗不错,好像是玻璃成型工艺。亮一点的话可以选LED快速启动,或者氙气大灯慢速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超白光,亮度可以,功率应该是远近光220w,太大太费电,30w功率led可以秒杀它。这个灯我卖过 ...

这个焊完线用12v3a 的电源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蜡烛灯,换亮一点也好!

据说这个夜间挺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光碗不错,好像是玻璃成型工艺。亮一点的话可以选LED快速启动,或者氙气大灯慢速预热。 ...

这个灯碗,灯丝一体的

网友D:
我三马车上也是这个灯,挺亮的,就是耗电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三马车上也是这个灯,挺亮的,就是耗电太大

用毫欧表量电阻0.165欧,挺耗电的。

网友:
这是真空灯亮度很高的还有穿透力全玻璃灯杯灯壳。led只是看起来刺眼实际亮度穿透力并不如真空灯,led在真空灯面前弱爆了。

网友:
搜成LeD的,省电多了。

网友:
可能比氙气灯还要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