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德力西BK-200 控制变压器24v输出有多大电流

楼主(2019-12-31):
请问德力西BK-200 控制变压器  24v输出最大有多大电流        想把它变成24v直流 15A 电流  的电机上使用   应该用多大整流   和滤波电容电容

网友:
200VA 保守点,220V电流最多0.8A。算上功率因数,估计出来电流就100W吧,24V  4A左右

网友:
别想了,这玩意功率远达不到你要求

网友:
楼上的计算错误,是这个变压器一共200VA,应该除以36
不是除以24

网友:
控制变压器一般有主电压输出绕组。变压器功率一般是按主绕组加辅助绕组的总功率标称。

网友:
变压器只有200VA的容量,24伏怎么可能会有15A的电流

网友:
要长时间达到你这电流水平,搞一个BK500的变压器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