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电脑主板IH81M拆开不会修

楼主(2019-12-31):
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开待机没有3v电压,怀疑是供电芯片有问题,暴力拆下,测试对地短路,找不到短路的地方,崩溃中。。。。
以下是图全脸

这些地方也 没短路

拆了这个供电芯片

网友:
不用测了桥挂了

楼主:
这么肯定吗?有什么方法能测出来桥好坏吗?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
换主板

网友A:
上维修电源烧鸡法,哪里烫拆那里。

网友:
随便一维修就得一二百,自己搞搞,搞不定的话,直接买块板,百十块钱,比修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维修电源烧鸡法,哪里烫拆那里。

你说的有道理,去找个电源试试,希望不是南桥

网友:
我看B站上一些笔记本维修工程师的手法,都是1~2V低压大电流烧鸡,哪里发烫换哪里,如果你有热成像更好。

楼主:
高手啊,佩服佩服
我烧机了,2v烧的,摸了半天就南桥发热,唉,桥挂了!

网友:
H61我有张也是3V短路, 拆下供电还是短路,  估计就是南桥挂了,  为了验证,直接用电源的3.3V供电, 结果妥妥的南桥炸了

网友:
感觉这种板子南桥或者周边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小电容电阻啥的出问题  ,桥不怎么爱坏的,只是这种东西查起来很麻烦,操作不当真的会烧桥,建议楼主静下心来多找找细节,可以尝试换一换桥供电芯片,检查下网卡声卡是否短路,网卡声卡短路 也会导致没有3v启动电压的 ,多年经验总结  100片主板 也就2-3片真的坏桥

网友:
之间淘宝换新主板吧,这老板子万一不是一个地方有问题,这折腾起来就麻烦很多了,勉强搞定也不见的稳定。

网友(2020-07-29):
打开机器眼睛都能看到是哪里短路了,那就大家都会修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