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理麦太保BE1100无反转

楼主(2019-12-31):
这钻买来以前是坡口机所以没有反转(个人认为反转可能会打伤刀头)拆开碳刷坐内部反转触点铜片被剪断!自己找了个铜片焊接上试机果然有反转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网友A:
麦太保的工具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太保的工具还是不错滴

还行吧!不经常用就是没事拿出来抚摸

网友B:
这个冲击钻可以当电锤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冲击钻可以当电锤用吗

这个不带冲击功能

网友(2021-01-30):
我有一台一样的,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
想买一台麦太保大功率的电锤。有什么好推荐?
现在使用的两把都是喜利得的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请教如何接线。

网友:
好像就是改变定子线圈首尾端和换向器接触方向

网友(2025-05-14):
应该是说红墙内的铜片被剪断,需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