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森林虎-H547;垃圾强光手电搞实心仓、提升电流原来是它的问题!

楼主(2019-12-31):
手电要求不高,前提是必须正品CREE灯珠。再有就是喜欢变光的非远射。。。
5000K可以,6000--6500K够亮~

网友A:
这小东西也要玩儿的这么嗨啊
厉害的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东西也要玩儿的这么嗨啊
厉害的玩家

灯珠优秀,手电玩的也嗨

网友B:
看来得有不少工具才能弄实心仓。我的话一般把限流电阻减少,需要工具少点。可惜的元宝透镜调焦手电极少,几乎是远射光效低的凸透镜调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小东西也要玩儿的这么嗨啊
厉害的玩家

玩手电的不是小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有不少工具才能弄实心仓。我的话一般把限流电阻减少,需要工具少点。可惜的元宝透镜调焦手电极少,几 ...

熱心會員 不发烧玩手电,正品珠够亮变光就行。
不远射,正品的CREE,6000-6500K和5000K够用就好,强光散光平时用用挺好的。
论坛的魅色小直有两个,C8有两个,小直还不错。其他都是山寨变光,搞好实心仓、铜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不发烧玩手电,正品珠够亮变光就行。
不远射,正品的CREE,6000-6500K和5000K够用就好,强光散 ...

注意:小直的最亮档不能超10秒
铜仓的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有不少工具才能弄实心仓。我的话一般把限流电阻减少,需要工具少点。可惜的元宝透镜调焦手电极少,几 ...

硬币打磨一下,过盈装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手电的不是小众

你也玩手电吗

网友:
接触电阻对低压电流影响非常大,我们玩手电的对开关电阻,弹簧电阻要求特别高

网友:
我只是出于生活需要,没烧

网友:
这开关就是渣,偶的也出问题了

网友:
手电筒里藏私房钱

网友:
这个三脚贴片严格来说不是驱动(不具备恒流功能),它只是一个档位开关,末级输出是一只场效应管,当电池充满电以后,灯珠的电流会增大很多。它的驱动电流的计算方法是:I=(电池电压-灯珠工作电压-场效应管压降)/限流电阻。可以看出,当限流电阻很小的时候,电池电压对输出电流的影响有多大!最好是再加一套恒流驱动电路(如6只的AMC7135)再使用。

网友D:
5000K,6000K,6500K指的是色温,和亮度没关系。6000-6500并不比5000的亮,只是比5000的更蓝。

网友:
这筒子外观不错,驱动板和空心仓差了点

网友:
居然都上了葫芦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0K,6000K,6500K指的是色温,和亮度没关系。6000-6500并不比5000的亮,只是比5000的更蓝。 ...

是的,同功率,色温高的显亮。

网友:
看来还是电子开关寿命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小直的最亮档不能超10秒
铜仓的还真没见过呢

10秒???烧灯珠?记得刀兄拆过,是7135限流。  小直有不少次长时间用了,灯头散热很烫。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