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跑RDT问题求解,8CE片子出来16CE。

楼主(2019-12-31):
收来的一个【坏固态】,2246XT小主控,搭配镁光NW660,单颗2Tb颗粒,bga272封装,板子是双贴但只贴了一颗。
原盘能用,但是跑圈有区块校验不过,打算重新开卡。

问题一:46XT没有直接这颗粒参数,只有同ID的64GB和128GB的参数,直接重新开卡,报错——坏块太多;此基本可以忽略。

问题二:坏块多那么就跑RDT吧,设置如图三,但是无论我ECC设定多少,跑出来的结果基本都是一样的,坏块过千。但是问题奇怪的是,图四中,红框这显示的是不是等于有16个CE?4个通道每个通道4CE?然而这NW660只有8CE(图二是软件识别到的CE分布状态),为何跑出来的RDT结果会有16CE?

有大神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么?

问题三:由于工具里没有256GB的参数,自己根据64和128参数上的差异,和结合其他颗粒参数的差异,修改了一组参数,但是无论是正常开卡,还是跑RDT,结果都和使用64/128的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ECC到30试试,下面4组打钩的改255。0是不关心,等于没跑RDT。

网友A:
坏块多还跑RDT???这是什么操作?RDT的目的是什么你搞清楚没有?

本来闪存内的坏块没超过阈值能开过,你跑了RDT就标记了更多的坏块,再开还能过就是见鬼了、

还有就是,64 /128的同ID,选哪个都一样,主控会自己根据CE数量计算总容量,你用哪个型号开  最后的结果都一样、而且这颗粒的ID就是很常见的L95B 2die 1ce的颗粒,同ID的还有NW680  NW651 区别只是封装不一样,CE数量不一样而已、

ECC设置多少都没什么卵用,固件参数里面有坏块阈值上限,超过上限就提示坏块过多,具体大概是70-85之间,我见过能开过最高的72坏块,再多坏块的就没见开成功过、

L95B的ECC是42,只要不超42都能被主控纠错,跑圈不过,就不要跑RDT了,再多跑几圈就全绿OK了,或者冗余选1/8,容量选120 240 480开卡跑5圈这样基本也会全绿、运气不好的坏块太多就垃圾桶了吧别挣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多还跑RDT???这是什么操作?RDT的目的是什么你搞清楚没有?

本来闪存内的坏块没超过阈值能开过,你 ...

请教一下,闪存跑过RDT之后,这些结果是会被直接记录到闪存当中么?成为“标记坏块”?
因为开卡软件跑出来的RDT结果只有在第一次接上时候能读取,再次就“消失”了,给我的主观感受是RDT结果仅仅呈现在当次跑的,不会被写入闪存当中啊?
那如果不被写入闪存当中,那么开卡一次就应该是清空了除原厂标记外的其它标记坏块啊,这样RDT跑出来的坏块是不会有累加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闪存跑过RDT之后,这些结果是会被直接记录到闪存当中么?成为“标记坏块”?
因为开卡软件跑出 ...

RDT的结果存放于闪存,实际RDT的结果只要不重载ISP 不清闪存都会在、

现实情况是46XT量产会读取原厂+新增坏块标记,46EN只读原厂但是会对闪存进行简单测试、

有些开卡卡ISP时要拆闪存清空(多见于46XT 56K 58xt)

46EN是可以自己清空闪存的,因为46EN卡ISP或者提示坏块过多时不要断电 直接再次开始开卡就能pass了,很神奇、

46xt卡ISP或者坏块过多的时候就要拆闪存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的结果存放于闪存,实际RDT的结果只要不重载ISP 不清闪存都会在、

现实情况是46XT量产会读取原厂+新 ...

谢谢指教,十分感谢。

有个问题,我有个46xt的U盘,跑RDT,ECC=20,结果正常,坏块显示都是40以内,加载RDT开卡也正常;但是一跑圈,还是有数据错误,貌似RDT未能把这些有问题的区块识别出来?
介绍一下前提:原来该U盘是一切正常的,由于显示信息是“别人的”,就重新开卡,修改显示信息,但是这一开卡就出现上述问题了。原盘是双贴,任意一片单帖都能直接开卡而且跑圈正常,但是双贴就不行;此外,原盘是用Q0707A开的,开始找不到该版本,一直以为是Q0405A的问题,但是后来【获取到】Q0707A版本,但是问题一样。

网友:
显示16CE应该是打开了交错,这颗粒是16DIE8CE,46XT只有Q0405版本能开交错,打开了交错写速提升一倍,其他版本没有交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的结果存放于闪存,实际RDT的结果只要不重载ISP 不清闪存都会在、

现实情况是46XT量产会读取原厂+新 ...

这个贴解决了,小唐的说法是对的,XT的RDT结果是存闪存上的,我从新拆片上架清空,再贴再跑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十分感谢。

有个问题,我有个46xt的U盘,跑RDT,ECC=20,结果正常,坏块显示都是40 ...

跑圈的问题也解决了,原来是其中一片闪存的热稳定性不好,只要写入温度控制在100以内,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5-03-07):
学习帖,给楼上大侠们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