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手头有毛病的鼠标扔之可惜

楼主(2019-12-31):
主要是联想电脑配的各种USB鼠标。不能运转的扔掉了,手头留了一些凑合用,主要两种
1、右键不能用了。其他正常
2、左键点下去就是连击,
当然也有这两种结合的故障。

以前换过左键或者右键下的开关,甚至也买了几个备着,随后就找不到了。
现在因为眼花,动电烙铁的事情尽量不做。想想悲哀。

网友:
现在鼠标都白菜价了,坏了直接换。

网友A:
光栅留下其它扔了,欧母龙抠下,其它微动扔了。

网友:
光栅是啥东西?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光栅式滚轮

网友B:
微动,光栅啥的拆了都没用,费劲巴力的换这个旧的,都不知道能用几天,还不如整合新微动。但是鼠标usb线不错的,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光栅啥的拆了都没用,费劲巴力的换这个旧的,都不知道能用几天,还不如整合新微动。但是鼠标usb线不 ...

是啊,没坏的那几个是比较新的线都不好,硬邦邦的感觉快断了,坏的几个是年代久远的联想的,线都很好。柔软、粗

网友C:
以前鼠标微动故障我一般是换微动现在改成打开微动的塑料盖用砂纸打磨微动触点也能使用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栅留下其它扔了,欧母龙抠下,其它微动扔了。

说的是呢。光栅的耐用手感好留下。机械编码滚轮的容易松动失灵手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鼠标微动故障我一般是换微动现在改成打开微动的塑料盖用砂纸打磨微动触点也能使用好长一段时间。 ...

这招我也经常用。不过得是质量好的微动。杂牌的微动弹片太容易软就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鼠标微动故障我一般是换微动现在改成打开微动的塑料盖用砂纸打磨微动触点也能使用好长一段时间。 ...

只能打磨一次,第二次就没效果了一般弹性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