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苹果24V电源拆修

楼主(2019-12-31):
拆开是电路板烧黑了,清洗检查后发发现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次级整流二极管、六只电阻烧毁,更换后输出正常。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烧了4个电阻,其他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烧了4个电阻,其他未知

估计开关管保不住。

网友:
拆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修过一个苹果电源,实在是难,太小太密了,检查难,拆卸难,新配件装进去难,谁修谁知道。

网友(2020-03-08):
问下,这个电源两个35v电容暴了,会造成那些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