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华雄灯饰MT-208;近二十年的调光台灯,为了情怀和实用修复~

楼主(2019-12-31):
台灯很久了,调光灯泡台灯的年代很好用。
当年手欠装了欧普节能灯。。。。。吱啦。。。调光部分烧了。。。。
一直吃灰了很久。

网友A:
可以换成led的吧,虽然情怀

网友:
暖暖的光让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成led的吧,虽然情怀

调光去掉了,用上了暖光LED,拧开就亮。
暂时这样,找到了可控硅调光驱动,准备把灯泡的220v内脏去掉,直接低压接LED驱动板子上,就可以调光LED了。

网友:
看首页15块led台灯

网友:
偶直接装的长虹三档调光LED灯泡

网友:
靠近白炽灯拍就能看到闪烁了

网友:
这种老式台灯还是不错的,调光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