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咬手鳄鱼玩具的拆修解析

楼主(2019-12-31):
咬手鳄鱼是聚会互动的好玩具,但总是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好像基本没碰到寿命很长的。昨天家里给娃玩的鳄鱼又坏了,于是彻底拆开修理下,顺便拍照发帖。

先看看牙,这就是可以按动的牙内侧,牙齿本身由簧片或者弹簧顶着可以上下按动,绿色零件可以左右旋转,每个牙齿和绿色零件都有一对互相作用的单向棘齿。
当按下一颗牙齿时,下沉的牙齿会被绿色零件上对应的单向齿卡住从而固定在低位。当鳄鱼咬人时,绿色零件整体转动,所有牙齿会同时被释放。
如果牙齿按不动或者按下去卡不住或者不能自动回位,检查对应的簧片和弹簧是否断裂或卡住,检查单向齿咬合是否有问题,检查绿色零件左右转动的驱动力(下图滑块)是否有问题。

这是鳄鱼主体,鳄鱼上颚固定在主轴两侧,张嘴的动作驱动主轴转动进而驱动所有机构运动。主轴转动带动主轮零件,主轮上的滑块1会带动第一张图的绿色零件旋转,棘齿2和弹簧2会驱动弹性推牙前后移动从而推动小齿轮旋转(按压有效牙齿---按压有齿轮这个零件---按压滑动面---释放棘齿1,而弹性推牙前移后拉时因弹性形变会与齿轮打滑从而使得齿轮旋转角度随机),最后棘齿1会卡住主轴从而保持张嘴状态(弹簧1负责拉伸归位)。
如果鳄鱼张开嘴卡不住,检查棘齿1是否因磨损或松动导致无法固定,可以补强棘齿、也可以调整主轴下压位置从而改善棘齿咬合距离;如果鳄鱼咬人无力、嘴合不到位,检查弹簧1是否老化、检查主轴是否有摩擦卡住的地方。
如果鳄鱼总是固定某一颗牙才会咬人,检查弹性推牙和齿轮的咬合、推牙杆的弹性变形能力、齿轮旋转阻力、滑动面毛刺等。

别看是个便宜的小玩具,结构简单,做工也许算不得精良,但从设计原理上来讲比较依赖材料弹性形变且大量采用棘齿,特别是最主要的棘齿1动作距离都不到1mm,对局部精度要求还是挺高的,难怪总会因为装配精度不够或者磨损老化而损坏。

万一坛友手里也有坏掉的咬人鳄鱼玩具,恩,就别修了,买新的更快~

网友A:
利用机械实现随机,如果手感灵敏的话,应该能发现按的压力较大肯定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机械实现随机,如果手感灵敏的话,应该能发现按的压力较大肯定会触发。 ...

非动作牙齿根本碰不到那个滑动面,所以按大力也没用哦,除非震动本身把棘轮1震脱位了。倒是每次都记住上一轮动作牙的位置,尽量别按右边0-4颗,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触发

网友:
⊙∀⊙!挺复杂的。小成本东西难以保证精度和耐用性

网友:
娃一堆玩具,没几个耐用的。都是塑料齿轮最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