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离子型烟感器,有放射源,慎拆!

楼主(2019-12-31):
看到一个单位在装修,垃圾堆里有个烟感,看了一下是早期的离子型烟感,这种烟感含有放射性Am-241,这样丢弃对环境有污染,捡起来拆解下,顺便放在有害垃圾桶里,现在一般是光电烟感,不含放射性。

外观

背面,有个9V电池仓

里面

一个放射源,一个报警器,放射源下面有个集成电路

反面,没什么元件

放射源,明确告知有辐射,放射源里面有个集成片,不敢拆,型号不知

谢谢观看!

网友A:
以前在网上科普文章看到过,利用放射源检测烟雾。现在的话应该有其他更环保点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网上科普文章看到过,利用放射源检测烟雾。现在的话应该有其他更环保点的技术。 ...

现在有光电型,不含放射源

网友:
老站有人把那个传感器盖子拆开了,看此链接,好奇的话可以看看,自己就别拆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95685

网友:
Am-241为强α源

网友B:
几年前就拆过那个电离室了,里面的源就是一个扁平中间凹的金属片而已。能叫个人随便使用、处置的估计危害可以忽略不计,再者那么多年也衰减的所剩无几了吧。

网友C(2020-10-12):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就拆过那个电离室了,里面的源就是一个扁平中间凹的金属片而已。能叫个人随便使用、处置的估计危害可 ...

放射性确实小,但是半衰期300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射性确实小,但是半衰期300多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85-241/5032603

根据《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及《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用镅-241α放射源》(GB12951—2009)规定,测厚仪、料位仪、温度计、离子感烟探测器所用的241Am源基本为IV~V类源。根据《放射源分类办法》的规定,IV类源为低危险源,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只有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才可对人体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V类放射源为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正常情况下,241Am源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小。

网友:
强烈建议拆那个放射源!

网友:
这个放射源『功率』不强劲,有损伤也是可以恢复的。这个可以放心。。

网友(2022-09-29):
可以用来测试diy的盖格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