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弧打火机不打火

楼主(2019-12-31):
电弧打火机,充电口被插掉了,打算重新焊一个,却发现不能打火,用手触摸或者按压红圈中位置,有很大几率会打火。板子也不见断线,所有元件都焊了一遍,不应该接触不良。还有白色的2个东西是啥,没见过,电容?晶振?打火时2端有时无电压,有时就是电池电压4.2。不知道哪里问题明白了,看来打火机没问题,白色是震动开关,头一回接触。我不晃,不打火。见识太短。

网友:
白色是不是水银开关啊

网友:
两个白色是震动滚珠开关,两金属+金属球。用于保护不能在某个角度使用,你懂的。

网友A:
是不是振动开关,晃一下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振动开关,晃一下打火

真是长见识,没用过这种打火机,以为开盖就打火,原来没问题,晃一下就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