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anDisk15131-128G+SM2246EN做了个优盘

楼主(2019-12-31):
由于LZ工作需要一个大容量高速U盘,早期买过一个闪迪CZ800 128G现阶段使用空间严重不足,看了现在新款CZ880 256G要小500,速度倒是不错 读取420 写入380,就是价格气人。于是原版打算买了2片闪迪15131贴个银灿903,没想到双贴速度没破200写入还掉速GC的厉害,而且还会掉固件,这15131双贴可是可以吧2246EN带宽榨干的啊。怒之下直接买了2246EN+ asmt 2135桥接芯片的板子,组个超高速的U盘拉倒。废话不多说开干~

15131方老板处购买,记得好像是70一片,原谅上面胶痕迹上903后我都打封胶了,后来在拆的。。。

大树处购买的2246EN板子 150米

反面看看 标配512MB缓存

废话不多说开干,重新植球下,中温有铅我最爱

中温有铅的话,这PCB我也不知道散热怎么样,先上个300度好了试试

上油,这152板型有点难对准,还好我经验老到,花了点时间对好,300度风枪怼上

安全第一上电脑看看CE对不对,完全OK 4CE都有了,自动分配0 1通道

反面上油也怼上~

连电脑,8CE都对了,随便开个开试试~

一次成功,看了下坏块完全可以接受

跑圈圈是OK的,我忘记截图了,后来跑了个ASSD 读取写入完全打败CZ880

唯一问题主控温度慢高的,散热要做好,坏显卡里面显存散热垫找了点出来凑合一下

反面这个颗粒没空间了,直接怼点散热胶,和金属外壳合体吧

END算了成本颗粒70+70+主控板150+快递费10=300 只要300成本还是和闪迪比性价比高啊~
好了本期就这样了,喜欢的朋友M币走起,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楼主没算壳子吧

楼主:
买板子送~

网友A:
主控板太贵了,感觉不如2246xt的性价比高啊

网友B:
楼主给个测温数据,不求跑圈,拷贝个大容量目录。

网友:
光是主控板的150块钱都可以买一个128G的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个测温数据,不求跑圈,拷贝个大容量目录。

我试试,目前已经拷贝满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个测温数据,不求跑圈,拷贝个大容量目录。

刚试了下 用了个40G的压缩包,室温测温枪测试墙壁15度,测上机待机盘17度,拷贝开始写入速度350且全程稳定拷贝,温度从17-26-34-40拷贝完毕整个盘体发热有点烫的感觉,读取结束后放置1~2分钟后就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 用了个40G的压缩包,室温测温枪测试墙壁15度,测上机待机盘17度,拷贝开始写入速度350且全程稳 ...

温度不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 用了个40G的压缩包,室温测温枪测试墙壁15度,测上机待机盘17度,拷贝开始写入速度350且全程稳 ...

怎么会这么低

楼主:
金属外壳,另外加了散热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外壳,另外加了散热垫

但是外壳也不会散热啊,即使是xt也不会跑完全盘还这么低啊

网友C:
直接搞无奈的货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无奈的货更便宜。

无奈是46xt,他的是46en

网友D:
请教一下三星i9500的emmc用什么主控可以制作成U盘并可以直接读取数据?

楼主(2020-02-04):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三星i9500的emmc用什么主控可以制作成U盘并可以直接读取数据?

NS1081 应该可以支持,读取数据牵涉到数据恢复了

网友:
这个外壳用最薄的导热硅脂垫就可以了,我一面上0.5mm,一面上1mm,感觉正好

或直接点硅脂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板太贵了,感觉不如2246xt的性价比高啊

主控板是涨了一波价格

之前很便宜的

两次回帖间隔30秒

网友:
看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来闪迪颗粒也能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