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29F32B08NCMFP140415这个芯片可以用那个板子双贴啊!

楼主(2019-12-31):
    不知道怎么看合适那个主控3281不知道可以吗?
    台电的120G固态,是tlc的片子,掉过两次盘,无法格式化了,然后开卡都开过去了,现在过了半年又出这毛病了,虽然还是开过去了,但是怕哪天开不过去就麻烦了,所以准备做两个64的U盘用吧,但是不知道怎么看支持什么主控,有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让更多大神看到!

网友A:
3280   嫌贵可以贴  3281:lol:

网友B:
这个是MLC的(如果丝印准的话),应该是L85制程的,3281可以支持。双贴估计写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LC的(如果丝印准的话),应该是L85制程的,3281可以支持。双贴估计写70左右。 ...

我用L84C开过去的,L85的没过去!知道能用的主控就行,买几个弄一下试试,大佬怎么查这个芯片的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   嫌贵可以贴  3281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嘿嘿嘿,新手,就一把风枪闯天下!弄个能用的就行!大佬怎么开这个芯片片的信息啊!

网友C:
这么好的片子干嘛3281啊。。。。直接2246U盘板子走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片子干嘛3281啊。。。。直接2246U盘板子走起啊

黑片私印产物,29F32B08NCMFP没有这个型号。大概是25NM闪存,双贴64G,8CE,IS903最实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黑片私印产物,29F32B08NCMFP没有这个型号。大概是25NM闪存,双贴64G,8CE,IS903最实际。 ...

仔细看了一下。。。丫丫的还真是假标片,但是这个NCMFP是存在的。。。不是25纳米的,是20纳米的,和NCMFS的ID相同,不是快就是慢。。。Intel调整频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丫丫的还真是假标片,但是这个NCMFP是存在的。。。不是25纳米的,是20纳米的,和NCMFS ...

64B08NCMFP有,32B08NCMFP就不对了。20nm的是32B08MCMFP。25nm 单CE 8GB,20nm 单CE 16GB。32B08NCMFP是真没见过。常见32B08NCME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4B08NCMFP有,32B08NCMFP就不对了。20nm的是32B08MCMFP。25nm 单CE 8GB,20nm 单CE 16GB。32B08NCMFP是真 ...

NO NO NO,兄弟,你说的16GB die指的是最大16GB,不等于做不了8GB,比如JS29F32BJCME2和JS29F32BJCMF2明显都是4DIE4CE的。。。另外NCMFP我这里手头暂时没有正片照片,但是2281列表上面有个NCMF2,20纳米的,记得ID是相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O NO NO,兄弟,你说的16GB die指的是最大16GB,不等于做不了8GB,比如JS29F32BJCME2和JS29F32BJCMF2明显 ...

看来只能说非常少,但稀罕货还是有的。
2246软件里找的,ID有点区别的。
JS29F32B08JCMF3=PF29F32B08NCMF2=89,88,24,4B,A9,84
JS29F32B08JCME3=PF29F32B08NCME2=89,88,24,4B,A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 NO NO,兄弟,你说的16GB die指的是最大16GB,不等于做不了8GB,比如JS29F32BJCME2和JS29F32BJCMF2明显 ...

大神,收下小老弟的膝盖骨!这破芯片是几CE的,903双贴还是3281单贴?3281有可以双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能说非常少,但稀罕货还是有的。
2246软件里找的,ID有点区别的。
JS29F32B08JCMF3=PF29F32B08NCMF ...

大神,收下小老弟的膝盖骨!这破芯片是几CE的,903双贴还是3281单贴?3281有可以双贴的吗?

楼主:
勾引到大佬围观了,可以学习大佬的研究思路了,这是好事情啊。咋不怕事儿大,继续开动大神们的脑袋瓜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收下小老弟的膝盖骨!这破芯片是几CE的,903双贴还是3281单贴?3281有可以双贴的吗? ...

3281可以双贴

Intel、镁光贴3280、3281都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81可以双贴

Intel、镁光贴3280、3281都很轻松

但是3281某宝上看到的都是最大支持4CE的,我这个芯片单颗是4CE的吧,贴两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3281某宝上看到的都是最大支持4CE的,我这个芯片单颗是4CE的吧,贴两个可以吗? ...

上3280可以8CE,我不知道你颗粒是几C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4B08NCMFP有,32B08NCMFP就不对了。20nm的是32B08MCMFP。25nm 单CE 8GB,20nm 单CE 16GB。32B08NCMFP是真 ...

哥们,还有纠正您一点,这种窄封装的肯定是L84(C?)后面忘记是从L95还是L85就变成宽体封装了,所以窄体20纳米正片只有JCMF和NCMFx是12X18封装的,后面黑片TSOP都是宽体封装。。。只有后面进入3D时代IM才想通了又恢复12X18的di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还有纠正您一点,这种窄封装的肯定是L84(C?)后面忘记是从L95还是L85就变成宽体封装了,所以窄体 ...

NW669 MT29F64G08CBEDBJ4-12M:D  2C,64,64,3C,A5,04   L84C  20nm这个就是12X18封装。单贴2246en测试架读写1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