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这种东西,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

楼主(2019-12-31):
拿在手里用的时候感觉有点怕啊

网友:
不要安装带齿的锯片,不要拆护罩,转速一定要高,下刀轻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就跟问人会不会死是一样的。   自己用时多加小心,做好防护。

网友:
角磨机:主攻打磨,慎用切割,禁用齿片!
    角磨机危险度远超电钻、冲击钻、电锤、电圆锯、云石机、曲线锯等
    角磨机转速是电钻的4倍!
    严禁对角磨机进行任何形式的改装!角磨转电钻、角磨转链锯、角磨转砂轮机、角磨转割草机......都严格禁止!
    严禁在角磨机上安装任何齿形片----木锯片、云石片、根雕铲刀等等
    任何磨片碎裂极其危险!一万转速的磨片碎了飞出,就是子弹
    插电前必须检查:开关是否处于关闭
    安装磨片后,必须先以最高速空转一分钟后,方可使用
    磨片若碎裂后的飞行方向:磨片的圆截面扩展方向(危险区)
    磨片、砂轮严禁沾水,遇水后强度下降会碎裂伤人
    严防袖子、衣角、头发等卷入磨片及主轴
    使用旋转机电设备严禁带针织类手套------操作规范!避免手套卷入
    防冲击护目镜、防冲击面罩必须同时使用,按情况使用口罩、隔音耳塞
    确保至少固定角磨机或被加工件其中的一个
    一定要使用防护罩,并注意火星的飞溅方向
    严防打磨或切割时产生的火星伤人、点燃物品
    磨片、切割片接近及离开被加工件时,动作要轻、稳!
    切割时严禁晃动
    严禁用切割片进行打磨!!!!
    使用原厂配件
    多数角磨机不具备急停功能:关闭开关或强制断电后,磨片仍然会旋转若干秒!
    调速型角磨机,操作时尽可能降低转速
    避免被切割物夹住磨片导致其碎裂
    安装磨片,锁紧时适当力度、别太大力,否则可能导致磨片碎裂
    切割时主动中断切割或卡住时,关掉开关、握住工具不要动,直到砂轮完全停止才能移动工具!!否则角磨机可能飞出!
    安装手柄!双手操作!缓慢磨削!停机拔电!
    角磨机安装木工锯片、根雕铲刀、云石片,又名------------人肉老虎!

    定速角磨机转速最低也要10000转/分钟以上,远高于其他电动工具,这个转速已经说明角磨机是效率高但破坏力大、反作用力大的暴力恐怖工具,不按照操作规范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旋转类工具危险度远高于往复式工具(如曲线锯)。如果按照规范还是很安全的。以上文字无法替代角磨机说明书。
    角磨机事故最多的是加工木头而不是金属!除非用自粘砂纸抛光木材比较安全外,对木材的切割、雕刻都是超高危的操作!因为要用齿形片,齿越大、齿间距越远危险度越大。用齿片很容易发生角磨机反弹、机身旋转、脱手甚至飞出,木材里的硬结、钉子增加了角磨机失控和锯片碎裂的机会!
    太多人用角磨机+木工锯片切割木材,我知道你不愿意听这些话,但忠言逆耳,愿我的话能让你提高警惕。
    再次:角磨机严禁使用任何齿状片!!!!

网友:
每次削苹果都非常小心,生怕切到手,不过后来想到了个好办法,直接吃。

网友:
戴好防护镜   不用来据木头没啥问题 我都这么用了很多年了  切小钢管打磨啥的非常好用

网友:
角磨机不用木头  切记

10个出事的  11个都是切木头出事的

网友:
切木头要么曲线锯要么圆锯,角磨机只能打磨,切割都少用,亲眼见同事偷懒用切割片打磨,然后片子炸了,吧他吓懵了

网友:
切割机按照规程,不拆掉保护罩,还是很安全的,新手不要用云石片和木切割片就可以了,就是只能用切割片和磨擦片。记得戴上防护眼镜。不能戴手套。

网友:
菜刀这种东西,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危险?

网友:
危险是存在的,防护罩除了改变扬屑的方向,也针对脱片炸片这种事件的。我有一次4S修车,站旁边和师傅聊天。他用角磨机打磨后备箱钢板,突然就飞出一个东西。速度之快,根本是懵的,此时全靠天意,从我们两人之间擦过。回忆起来,好像是砂纸重叠的那种打磨片。当时大家还笑笑,事后我才觉得后怕。

网友A:
心情不好最好调整好情绪再用角磨机工作!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心情不好最好调整好情绪再用角磨机工作!话不多说上图

10指连心啊,看的我心惊肉跳,想起了电锯惊魂

网友:
我上木工锯片,角磨机飞出手后还在转,以后再没用过锯片,还好没出事,想着都怕

网友:
几年前不懂用木材锯片,然后出事故切断了一根手指

网友:
不要安装带齿的锯片,不要拆护罩,记得戴上防护眼镜,不要锯木。

网友:
最容易出大事的手持工具之一
需要严格按安全要求操作,别自己乱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指连心啊,看的我心惊肉跳,想起了电锯惊魂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天天用这东西

网友:
角磨机应该说是DIY用户容易出事故比较高机率的工具了,以前一直没买,但后来还是绕不开买了带调速功能的,一般用调低速静音又安全!

网友:
角磨机,本意是打磨用的,严格按使用手册使用还是安全的。严禁装带齿的锯片,不然反弹手掌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