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农村家用潜水泵可以调速吗?

楼主(2019-12-31):
可不可以通过调压或者用可控硅来实现调速?

网友:
感觉可以用变频器调,没试过

网友:
看是单相还是三相,家用一般功率都不大,可以弄个小功率变频器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可以,想调整可以加阀门,流量小了功率就低一些。

网友A:
不可以调速,潜水泵工作时高负载,还有密封装置工作时一定要高转速,低转速时水反而容易进水。调速降到一定速度,电机卡死,秒烧的。
要调速用直流变频泵。

网友:
潜水泵调速,流量和扬程会变低,可以参考风机调节进出口阀门试试

网友B:
这个我们遇到过,是在洗井和采样的时候使用的,本来想上变频电泵,但无耐价格太高,就使用的普通潜水泵,在控制流量时候我们使用了三通加阀门来控制的,一个连接水泵,一个做出水管,另一个回到井里面做出水的分流,通过调节阀门来控制出水量的
看能否对您有帮助

网友C:
潜水泵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我装过很多了,普通的潜水泵加上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使用PID恒压供水功能,设定好参数和压力,按说明书接好线后就可以运行了,压力很稳定,水泵的频率根据压力和用水量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最低能到25HZ,最高限制到50HZ。风机和水泵的转速跟流量不是非线性关系,低频时流量小,高频时流量大,一般来说低于40HZ属于低负载,45-50HZ才是高负荷区,以前我们也考虑过密封的问题,不过没有客户反应密封有问题,有几个客户的负载率变化很大,用的是22KW的潜水泵,用水量大时一直是50HZ,用水量小时能低到28HZ,夜间自动休眠停转,到我离职时用了4年了一直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调速,潜水泵工作时高负载,还有密封装置工作时一定要高转速,低转速时水反而容易进水。调速降到一定 ...

交流变频调速,完全没有问题。一般交流变频调速为了散热需要专门的变频电机,但是楼主这是潜水泵,电机都泡水里,完全没有这个顾虑。

网友:
双十二买了个24V直流无刷潜水泵,又在闲鱼上淘了个48V、800W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打算改低电压保护,来控制水泵流量,在此顺便请坛友提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遇到过,是在洗井和采样的时候使用的,本来想上变频电泵,但无耐价格太高,就使用的普通潜水泵,在 ...

普通汽车供油就是这个原理。

油泵不断的泵油上来,用不完的油走回油管送回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潜水泵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我装过很多了,普通的潜水泵加上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使用PID恒压供水功能,设 ...

请问能不能详细说下都需要哪些元件或设备?如何连线?最好给个示意图,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变频调速,完全没有问题。一般交流变频调速为了散热需要专门的变频电机,但是楼主这是潜水泵,电机都 ...

不知道常用的管道泵是不是会有发热烧毁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常用的管道泵是不是会有发热烧毁电机问题?

潜水泵基本烧掉基本都是轴封漏水,电机进水烧掉了。不要说潜水泵,就是普通水泵,只要电机功率不大,都可以直接上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不能详细说下都需要哪些元件或设备?如何连线?最好给个示意图,谢谢了 ...

水泵使用恒压功能的话很简单,一个空开+一台变频器+一个远传压力表就是最简系统,远传压力表作为变频器的反馈来监控压力,从变频器的面板上来启停,当然变频器需要设定一些参数,接线图和参数设定都可以从说明书上找到。远传压力表相对于一个跟随指针动作的电位器,这样就能实时监控输出压力,便于变频器随时调节输出频率,输出压力小于设定值就会增加频率,反之会减小频率,当然根据压力差的不同还会调整频率增减的速度等等,这些就是PID的基本原理了。
如果是在野外使用的话,还需要用一个防雨控制柜,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如果需要远程/本地控制启停的话还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控制按钮和控制线接线端子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