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主控优盘电脑不识别,更换晶振后解决

楼主(2019-12-31):
常在论坛闲逛,学会了不少东西。这不,去年拆了媳妇的MP4得到一个8G的三丧,换到媳妇一个老优盘上,存点歌放车上听。前不久它罢工了,于是有了今天的拆修。

外壳显示原优盘为USB2.0,1G

卸掉屁股后的一个螺丝,轻轻地就拔出来了

原来是1G海蛎子,让我换成8G的酸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把晶振给累死了

主控面丝印ONFLASH,5188B,我想主控

这个小圆筒晶振,浑身上下都光溜溜的,连个字符都没有,测电压时,表笔触碰晶振针脚时,电脑会咚一下假装认识,然后啥也不会发生,论坛上说这是晶振坏了。

找来两个和它个头差不多的,也是光溜溜的

焊上试机,没有反应,失败

换另一个,插入一瞬间,电脑咚了一下,有戏,又咚了一下,要完,第三下咚过后,灯都灭了,失败

喝点枸杞水缓缓神,问问度娘吧,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型号不对

在旧手机上一通神找,找到这位大神,脑门上两个电容夹一电阻,丝印12.153,就是它了

按照原电路,对角各引一跳线当针脚

焊到板子上,这要是好使的话,大小正合适,结果没想到灯都不亮,一摸芯片,手指头烫了一个泡。换个放大镜一看,丝印12J53,也没查到是什么玩意。太失败。

看来郎才女貌、你情我愿的事情不常有啊,换大个头吧

自带遮阳伞,不怕日头晒,插上电脑,熟悉的咚声再次响起,电脑右下角跳出个小绿盘

主控精灵识别了,看来这次才真正走对路

测个速吧,这,这,这速度,哎,也就这样吧,反正塞不回去了,此维修就此太监了

网友A:
这玩意不能光看个头啊~

网友B:
有时候只是接触不良生锈,把原来的清理干净加焊即可。

网友C:
以前买一斤充电宝升压板的时候,卖家在里面混入了安国的几片主控板,其中一片焊上颗粒发现,主控板上没晶振(本身有晶振位置,掉了),之后各种找,也是找到一个换上之后量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能光看个头啊~

刚开始真不知道应该用12M的,看个头差不多就兑上了,后来才明白优盘2.0晶振多是1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只是接触不良生锈,把原来的清理干净加焊即可。

之前用超声波清洗机(洗眼镜那种)洗过,确实干干净干净的,后来怀疑是它的金属外壳触碰到线路,所以点了点松香粘住它,反复试过,它确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一斤充电宝升压板的时候,卖家在里面混入了安国的几片主控板,其中一片焊上颗粒发现,主控板上没晶振 ...

土豪啊,一斤升压板,得做多少充电宝,

网友:
兄弟,墙都不扶就扶你,真是越挫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