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锂电池容量和体积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9-12-31):
一块是诺基亚的BL5J 1430mah 体积较小
另一块是杂牌的D600 1300mah 体积较大
还有一块 HTE的HT003 2500mah 体积较小 容量比其他两块大的多
容量大的体积反而小

网友:
拆皮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体积小容量翻倍那个肯定有问题。

楼主:
如果拆皮 里面就是金属壳电芯以及保护板 保护板很小的占不了多大体积

网友:
长*宽*厚*0.1就大约等于实际容量,单位mm。(聚合物可以取0.11;钢壳铝壳可去0.09之类)

至于一些杂牌,人家可以随意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拆皮 里面就是金属壳电芯以及保护板 保护板很小的占不了多大体积

不一定 ,有些很空的.

网友:
杂牌的会有一个框

网友B:
有的是有胶框架的,里面的电芯体积可能会小的。

在锂电池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当今,体积与容量成正比   是毫无疑问不用怀疑的。

山寨的就不提了,想标多少就标多少,见过手机电池标13800mah 的

网友:
比如正常的18650电池,能做到3400+mah就很牛了,
     换成26650电池,轻松做到6000+mah

网友:
nokia咯个电池当年普遍只有8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容量翻倍那个肯定有问题。

HTE的那个电池 是不是山寨 是2500mah 别的差不多体积的都是1000多mah的

网友C:
老技术参考18650体重2600mah
新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有胶框架的,里面的电芯体积可能会小的。

在锂电池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当今,体积与容量成正 ...

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视频的截图 很老早期的摩托罗拉手机真的有16800mah电池 虽然体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视频的截图 很老早期的摩托罗拉手机真的有16800mah电池 虽然体积很大

你这个是08年左右出的二哥大,容量也是虚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技术参考18650体重2600mah
新的不好说

新的18650最大3600mah,是松下出的,我有一节,三洋3500ga是3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08年左右出的二哥大,容量也是虚标的

存在过万mah不虚标的手机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在过万mah不虚标的手机电池吗

自己做啊

网友:
不要只看外壳,要拆开看里面的电芯。锂电池容量和体积成正比关系,基本上锂电池容量=体积x系数。系数由锂电池材质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在过万mah不虚标的手机电池吗

菜鸟吧,要是不谈体积的话,只要把N个单体锂电并联,再加一个包装,过十万MAH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在过万mah不虚标的手机电池吗

看看1万mah的锂电池电芯体积,然后看看什么手机可以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