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只数显温度计的简拆及校验

楼主(2019-12-31):
一只数显温度计的简拆及校验
家里有几个不同种类的温度计,因为精度的关系,示值没有一致的时候,上下总会差个那么几度。
并且总是觉得显示的温度都偏高,与体感不一致,像是在骗我们。不过这些温度计都不是供热公司生产或定制的,生产厂家不至于这么配合供热公司吧。
但这几个都不是专业温度计,也不知哪个精度更高一些,
所以就买了这个专用于测温的数显温度计,想用它作为基准校对其它的几个,当时没仔细看商店页面介绍,心想这个专用于测温的电子温度计精度总不会很差吧。
买来后经过比对发现它显示的温度还是与体感不一致,并好像比那几个更高一些,再回头看店铺的网页介绍,才知道该温度计标称精度是正负3度。
也就是同一温度下不同的几只这种温度计示值最高和最低可以差6度都是准确的,也就是这个温度计要你对室温18度和24度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么差的精度要2s一次的刷新率和0.1度的分辨率有什么意义呢?
工作关系多年来校对过许多仪器仪表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发现,原来温度的校准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由于一时找不到更高精度的温度计做基准,那么就用摄氏温度的定义方法验证一下这个温度计的精度吧。
电水壶将水烧开,保持沸腾状态,传感器插入水中,待示值稳定后读取,反复几次,重复精度很高,都是正99.7度。
没找到冰,用小塑料盒装满压实的雪,传感器插入雪中,待其稳定在一个零下状态后,一点点倒入液态水,较长时间保持一个雪-水混合状态,
示值长时间稳定在正0.3度,后随着雪逐渐减少水逐渐增多温度开始一点点上升。
平原地区冬季,估计气压对水的冰点和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验证的两个温度点结果是100度时偏低0.3度,0度时偏高0.3度。
看来这只温度计的精度应该还可以啊?这种温度计手头只有这一只,无法进行横向比对。
还有就是0度到100度之间,或整个量程的线性度也因为没有办法比对无从知晓。
测试时发现示值刷新率应该是1秒2次,也就是2Hz,这样看网页上的表述肯定是错误的,
而如果刷新率能表述错误,精度表述错误也不是不可能,或许精度是正负0.3度?
不过在这个吹牛浮夸习以为常的国度里这么谦虚的行为属实罕见,夸大指标的事情已经多到见怪不怪了。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写到这里,仍然对这只温度计的精度没有信心,看来一只更高精度的温度计是接下来的搜寻目标。
说个题外话,是查看拍完的照片发现的。这个温度计的液晶显示似乎对照相机的自动聚焦系统有影响,液晶字体在画面内足够大时自动聚焦系统好像不能正确聚焦。

网友:
图二右侧台历和我家的一样走时会差

网友:
一切没有CMC标准的计量器械 都是耍流氓

网友:
真是表多了,时间都能不准了。

网友:
用NTC热敏电阻的别指望精度,买个PT100探头的吧,或者热电偶的也好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有几个温湿度计,也不知道哪个是准的?也和楼主一样找不到基准,也用开水和冰水来核准。哈哈

网友:
民用的东西本来就没一个准的,参考而已

网友:
还是买支有cmc标志的水银温度计比较准

网友:
这么多,亲打算折腾到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