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败了一把WERA的817手柄略有失望

楼主(2019-12-31):
除了感觉材料和设计一流,但是这个批头装上后的间隙实在是有些失望,100MM的批头端头都能有2~3毫米的晃动。问了一圈,告知WERA的手柄都这样,不知道装上WERA或者PB的批头能好点?

网友A:
放心,随便用什么批头都是这样的松, 松紧度没有我们635紧

网友:
升级手柄不如升级批头。

网友(2020-04-09):
是不是与弹射加长杆有关,可能不带加长杆的816r会好一点。我也是猜的哈。

网友B:
我买的816r就是怕带加长杆的晃动大才选择了不带弹射加长杆版的。晃动也不小,而且里边的磁铁就是在装批头时被批头撞碎了。你说这大牌,真是服了。感觉唯一就是它的自锁批头比较好,结果玩了两天就碎了。做工与我手上的,小米,南旗比不了。感觉做工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816r就是怕带加长杆的晃动大才选择了不带弹射加长杆版的。晃动也不小,而且里边的磁铁就是在装批头时 ...

ware做的自锁批头,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设计很巧妙
至于旷量,设计当初就是大
我的816和813天天用,还好,一直正常,磁铁也没有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随便用什么批头都是这样的松, 松紧度没有我们635紧

635来波特价啊,哈哈哈

网友:
一直长草的螺丝刀,但是我认为如果买来抚摸有点太贵了。

网友:
看看就行了。俺是不动手了。

网友:
吴老板家买的9.9块的双头,很紧

网友C:
考伯特有种3珠锁紧的精度特别高 插上批头几乎纹丝不动 适应范围也大 有槽没槽的批头都能锁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考伯特有种3珠锁紧的精度特别高 插上批头几乎纹丝不动 适应范围也大 有槽没槽的批头都能锁紧。 ...

说考伯特特别紧,纹丝不动很夸张,其实蛮松的,不过比维拉好点,,只是什么批头都能夹是真的, 考伯特没有那么神奇, 夹头很重。。

网友:
用816r手柄装坦克的转接头使用4mm六角形柄批头。手柄与转接头结合部间隙很小很小。晃动的地方是快锁的根部,也就是黑色圈靠手柄的结合部,这样看来wera的手柄间隙大晃动是快锁头造成的,那么不带快锁的手柄磁吸的就不会有这么晃。这个快锁的设计好是好,但也是把双刃剑。坦克的转接头精度很高的。两种一长一短,短的要松点,长的要紧些。这种设计不知道是故意为之呢?还是无心之作。其中短的转接头插在小米杜克棘轮扳手主孔时,配合紧密,间隙在2-5丝。长的转接头无法插入杜克主孔,在与816手柄配合时就紧密无间隙了,大概2-5丝吧。还有就是批头的六角形与手柄结合部是两个尺寸的,批头最底部与手柄磁铁结合处的尺寸是稍微偏小的,这样是方便批头顺畅的滑入手柄。而批头柄中部与手柄顶端口沿结合处的尺寸就稍微大一些了,批头插入手柄后是否晃动就看这里的尺寸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考伯特特别紧,纹丝不动很夸张,其实蛮松的,不过比维拉好点,,只是什么批头都能夹是真的, 考伯特没 ...

我手里的锁的很紧啊 当然可能与批头也有关 毕竟那个差别很大。

网友:
为什么不做成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