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苹果早期充电器A1120

楼主(2019-12-31):
tb看到苹果这个,就收了几个,aaa电池转5v(应该给ipod充电)测试手机不行
型号a1120,emc no:2059

拆的就是这些,不过做工很好

主板上有海绵防止和电池接触

usb不是4针,是9针,但那5针是在usb口,跟usb3.0相反

主控m430f 此处是整个海绵粘着

主板很薄但是很结实,电池弹簧座也很稳定,承力也强

usb口2测圆孔就是来卡这个口的

z
最后测试,手机无法识别,ipod(ipod video和shuffle不识别)
只能装个led小灯来玩

网友:
苹果居然有这么接地气的东西

网友:
msp430单片机?

网友:
这苹果带坏样,手机不能方便的换电池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两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电路不错好像是同步整流。我以前诺基亚按键手机的时候,买过几个一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只是说能应急,质量不太稳定,建议随身带两个。

网友:
AA电池串联的吧?改成单节锂电供电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