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freenas存储和服务器2:u盘安装很慢?那是没选对u盘

楼主(2019-12-31):
    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u盘安装freenas的朋友们都遇到过,没错我也遇到了,而且为这个坑折腾了一个星期,现在基本上搞清楚了,就是要选读写性能高的u盘,当然不需要像wintogo那样用固态u盘,我用的就是sandisk cz48 32g的,29块一个,安装和启动非常快,下面把过程理一下,给大家做个对照吧。

    机器配好了以后,第一件事当然是装系统,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用速度最快的盘做一次系统,看看整个硬件效果,然后再选合适的启动盘做系统。那第一个做系统的是一块pm981 256g nvme固态,超微的板子没有nvme m2接口,幸好家里有pcie转接卡(以前在折腾的时候买过好几个),插在pcie4x上面,做系统,一切顺利,跑了一天没啥问题,接下来就酝酿着换u盘做系统了,官方也是推荐u盘做系统。

      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坑,我没有仔细阅读官方关于安装的介绍,也没去查询相关信息,想当然的就像装linux一样,随便从角落里找了个2.0的u盘,开始装系统了,结果遇到几个坑。
      第一个:
在安装画面选择哪个硬盘安装系统时,选定了后界面卡死,等了很久仍然卡住

    网上找了一圈,没有相关问题,也没有答案,好吧,我自己把u盘拿到pc上重新clean以下,就是清空分区信息,将u盘设为未分区状态。再次安装,这次这里meika住,但是在这里卡住

    选择安装ueif启动后,又卡住了,按键盘有响应,但是系统安装进程就是看不到前进的希望,无奈只能把U盘反反复复拿到pc上清空分区信息,但是总是卡在这两步,后来想了一下,是不是我等的时间不够,实际上它在安装。这样我就耐性等了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安装信息了:

    等吧,在这个界面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有进展了,又到了下一个安装进度

    又是半个多小时去了,文件复制好像完了,接下来是配置系统,这里再配置网络的时候又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好像在不停的请求dhcp服务器,然后又失败,然后又请求,就这样不停的反复,终于在大概2小时以后系统装完了。

我舒了一口气,以为这样就好了,哪知道更坑的在后面,u盘启动速度超慢,启动一次系统大概要1个小时,而且过程中会有各种奇怪的问题,想什么网卡设置不正确,系统服务不正常等,在网上找了一圈,包括官方论坛,各种说法都有,也都尝试了,除了换u盘,但是都没有卵用。

    终于在一个老外的博客看到一篇文章说是usb3.0启动的时候要修改下bios里面的设置,他改了后就好了,我也照着这样做,结果无效。我就在想,是不是要换个3.0的u盘再试试。
    于是马上京东下单定了2个朗科的3.0 64g u盘 37.9元,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大坑,看了官方测试数据,这个u盘读速100MB/s,写入30MB/s,做个freenas系统应该能满足吧。u盘到手后,再pc上测速,果然和官网说的速度差不多,我想这次应该可以了吧,结果安装freenas和之前2.0u盘效果一样,反复试过很多次了,这时我就在想,算了吧,就用固态安装系统算了,占一个pcie槽就占一个。

    那这个u盘怎么办呢,开了封又不能退,装个ubuntu做备用系统吧,结果装ubuntu的时候发现安装和启动非常慢,这时我就明白了,不是freenas系统的问题,是我选的u盘有问题,这种u盘不适合小文件快速读写,不论是装freenas还是linux都不适合,启动和读写超级慢。而家里有一台冷备机用的是sandisk cz48的u盘,装了ubuntu用了2年多效果很好,赶紧把这个u盘拿下来安装freenas试一下,果然和ssd安装效果一样,安装飞快,几分钟解决问题,系统启动后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统统没有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好办了,找了加本地淘宝店,29元订购6个sandisk cz48 32g,29元一个,5元运费,现在freenas只需要不到16空间即可,32g只要不坏,可以用个5年没问题吧。每台freenas配2个u盘,做镜像启动池,确保系统稳定。第二天收到盘后安装系统一切顺利,啥问题都没有。

    至此,终于搞清楚问题了,用U盘安装系统的话,u盘小文件高速读写性能非常重要,性能不够会导致安装/启动包括运行中各种奇怪的问题,我这次也是碰巧以前有一个类似的u盘系统,所以直接就以比较低的成本找到合适的u盘了,要是想用u盘装freenas的朋友们,我推荐使用这个u盘,或者比这性能更好的,至于有没有比这便宜的但是也能满足需求的,我就没时间测试了,欢迎大家自己就手头u盘测试一下。

    当然你要用固态硬盘或固态u盘做系统那也没问题啊,性能岗岗的。

网友A:
U盘的确还是sandisk的最好用了

网友B:
我装unas也要装个十几分钟,感觉不玩虚拟化的话这个系统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的确还是sandisk的最好用了

是啊,我之前u盘一直用sandisk,还有个128G 固态u盘,一直来做启动安装盘,感觉有点浪费,但是又不想在折腾了,经过这次教训,以后u盘中只买sandisk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unas也要装个十几分钟,感觉不玩虚拟化的话这个系统也够用了。

10几分钟可以接受啊,我用朗科的u盘装freenas或ubuntu都是快一个小时了,启动也得1个小时,换sandisk几分钟搞定

网友C: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SSD转的USB才可以。。
如AMS1351之类的。。
如果是903之类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SSD转的USB才可以。。
如AMS1351之类的。。
如果是903之类就不行 ...

之前朗科u盘翻车的时候,我也考虑过买这种,不过正好我有个sandisk cz48的,一试果然不错,就买这个了,这个才29块32g,足够用了,可以装非windows任何系统,wintogo不行,我试过了的

网友(2020-01-31):
引用 楼主:
之前朗科u盘翻车的时候,我也考虑过买这种,不过正好我有个sandisk cz48的,一试果然不错,就买这个了, ...

wtg可行的,就是卡的一批

网友:
感谢作者分享,SanDisk不错。

网友(2020-03-11):
一语中的,小文件读写才是关键

网友:
是的 小文件的读写很重要

网友(2020-04-15):
用U盘 2.0 和 4G class4的tf卡 装Esxi 6系统给很多台机器 都没遇到过问题,esxi 是大包文件存储,加载后解压。

LiveCD Linux 是另外一种场景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的经验是用USb2.0的读卡器+4GB的TF卡,比优盘发热低,安装NAS4Free-x64-embedded到支持USB3.0接口主板启动会比较快,插USB2.0的口才会比较慢

网友(2020-08-17):
我是用了好几个U盘都不能安装,倒是一个速度很慢的kingstone16G2.0的盘,能够正常安装启动速度不快,但也不算慢,大概5-10分钟 具体没算过,不能安装的是东芝32G3.0的和东芝8G,还有一个台电的8G,感觉freenas很挑优盘。后来有买了个32Gkingstone3.0的盘,安装速度很快,启动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