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液晶电视故障求助

楼主(2019-12-31):
十年前的海信液晶电视,开机只亮背光灯,如果几分钟后关机,再次开机就能正常收看,请问这是什么故障?请看图,谢谢大家!

网友:
记得以前电源里的电容挂了就这情况...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有品质下降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重点电源板

网友:
感觉滤波电容有问题
拆下测量一下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也有台海信也是跟你这台故障类似,一直没有找到问题,不过我那台大部分时间可以正常工作,出现故障的是个满屏网状条纹,声音也不正常

楼主:
兄弟们,换了电源板,只有声音,屏幕黑屏了,换回自己的电源板故障依旧,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