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家里太冷了,想把浴霸灯拆下来取暖怎样

楼主(2019-12-31):
有拆字。四个浴霸灯,平时只用两个,还有两个闲着,能不能拆下来放到卧室,接个灯头,又取暖又照明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效率低下,还不如在刷单区20块买个暖风机

网友:
效率太低,不如买二手空调

网友:
可以,但是要用耐高温灯头

网友:
闲置物品利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当年住老房子时没有空调和电暖气什么的,供暖季前、后那段时间200W白炽灯泡都用过,后来才买了个双灯+两档风暖壁挂式浴霸,洗浴、取暖两用。

网友:
取暖还是建议电炉子,1000W的就差不多了15平方以内吧。但要注意防火,切记切记!!1或者直接安装热泵空调32的即可。

网友:
灯泡发热效率没有电暖器高。。。

网友A:
好一点的浴霸灯远红外线比较多,体感挺暖的。

网友B:
浪费电,还是去淘个取暖器吧

网友:
普通灯头不行,要用瓷灯头

网友:
时间长了人会变黑

网友:
太亮了,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电,还是去淘个取暖器吧

灯光照到的地方暖洋洋的,热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浴霸灯远红外线比较多,体感挺暖的。

也就是说身体光着才好使?

网友:
我觉得太亮了,可以买个PTC暖风机,或者收个质量好点制热空调。

网友:
以前干过这事情。用的是那种户外灯架子。塑料的

网友:
太刺眼,这年头随便弄个ptc发热片都行啊

网友:
光污染严重,长时间眼睛会很不舒服,一个灯才275W,两个灯共550W,还得去掉一大部分发光的功率,浴霸也就是开着感觉很暖和,但对房间整体的问题提升帮助不大。同类型的取暖工具是“小太阳”。

网友:
一匹的冷暖空调现在900多京东可以买到,还是牌子货,效率高多了

网友:
热效率低下效果差,光污染严重伤眼睛,安全系数低,所以不推荐。还是空调,或者取暖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