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各位,这个玻璃面板怎么拆?

楼主(2019-12-31):
上回在淘宝买了个LED太阳能投光灯,充满电也就用几个小时,我想扩充电池容量,但这货找一圈没有螺丝,怀疑是前面玻璃面板打开,但用胶粘住了,边缘可以看到是黑色的胶,具体是玻璃胶还是704就不好判断。请教有拆过的大神,这玻璃如何拆?破拆不算

网友A:
把胶割开就好了,装的时候再用玻璃胶粘上就行了

网友B:
电吹风加热玻璃后,用吸盘把玻璃吸出来一点,刀片插入划开

网友:
这个可能是从前面拆玻璃面板吧,我这一堆都是拆后盖的,肯后盖还是两部分的,带螺丝

网友:
好像是胶粘,我觉得先凑合用,等不亮后想办法撬开,尽量别弄碎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胶割开就好了,装的时候再用玻璃胶粘上就行了

缝隙连刀都插不进,胶应该涂在玻璃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加热玻璃后,用吸盘把玻璃吸出来一点,刀片插入划开

我也这么想,不过这玻璃有点脆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不过这玻璃有点脆的感觉。

厂家压根就没打算让你拆,就是一命货,要不挣谁的钱呢

网友C:
用自行车闸线的细钢丝,慢慢勒一会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行车闸线的细钢丝,慢慢勒一会儿就好了

有点类似拆手机屏幕那块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