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中间一个竖线,请问一下大概是哪儿问题?

楼主(2019-12-31):
27寸的AOC显示器,用了几年了。最近屏幕中间出现了一条紫色的竖线,用上一个小时左右会抖动一会,然后消失不见。自己已经拆开过,换过电源上的电容。屏线方面的话,开机状态下用手按压屏线,故障不消失。想请教一下大神,有没有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边框内塞纸条试试。不行的话估计屏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既然可以消失不见必定是接触或元件有异常。

网友:
屏开始坏了,会越来越严重的。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是
屏幕和排线接触地方的问题

网友:
只是屏线胶老化了,重新热压一下。

网友:
需要压屏机。27寸压一次估计需要200元左右吧

楼主:
谢谢。我也怀疑是板子的问题。只能试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
屏幕和排线接触地方的问题

我感觉应该不是。。。。我拆开后上面挨着按压过的,没有效果。反而是用来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消失,期间我也没接触过显示器。

网友:
多好,再来一条横的,吃鸡98K都不用带镜,杠杠的。。

网友:
应该就是屏线接触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有一道有5公分长,没管它,自动消失了,现在出现十道,我也正找原因呢

网友:
我也有一条,开机2-3分钟就没有了,拆开压过一次排线,没用懒的再搞了。

网友B(2020-02-01):
宁修一大片不修一条线。。。。。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B:
宁修一大片不修一条线。。。。。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这种要看是哪种屏了,,早先的屏驱动是一块柔性PCB,通过Z轴异向胶粘在玻璃基板上,这种能修,重新热压一下那个导电胶部分就行,,或者驱动芯片坏了就换个。但是新出的有些屏这个驱动芯片直接做在玻璃基板上,这种坏了就没救了。

网友:
看来是行消隐电路失效了。

网友:
据说,听说有个偏方。拿打火机芯,打火线靠近竖线,打几次火,有特效。信不信由你。我没试过。只提供信息,坏了别找我。

网友:
跟我的显示器一样,我的是孩子不小心把墨水弄显示器内部了,有的线路板进墨水了,清理后时不时的有条线,用力压下就消失了。根本原因还是接口的部分没清理干净,也懒得拆了。电脑也不经常用,一年也开不了几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