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一个老充电宝......

楼主(2019-12-31):
话说我有一个充电宝, 很早以前买的

用两节18650电芯, 输入输出都是1A

输出效率太低, 曾经还做过改造, 换过电感和二极管

这次再把它改一下, 争取改到2A
掏宝红包花不完, 买的IP5306:tongue:

英集芯的, 集成度很高

电路也很简单

研究清楚了, 去加立创画板子

这次就是在他家打的板

美工刀切割

锉刀整形, 尺寸没有画错, 几个孔都对上了

但是最重要的电感画错啦
本来想用10mm电感, 结果画图的时候放了7mm的封装

找来找去只在废主板上找到一个1R2的7mm电感, 还是插脚式的

做一下改造吧, 把芯子拿出来

去掉一圈, 测了一下, 刚好1uH

装回去, 打一些胶固定

零件找齐, 都是各处拆来的

焊接完毕

简单测一下, 可以工作, 空载在5.2V左右

松香清理掉,
装进壳子里

先测输入, 有1.8A, 还可以

输出不行啊, 只有1.5A

输出电压就更郁闷了, 掉到4.6V了, 应该是那个电感的问题

先凑合着用了, 等下次打样再换成10mm电感吧
发完啦

网友A:
謝謝分享,真厉害。干脆改成TYPEC呀啊!

网友:
我做的5306输出到45mA就关闭输出了,楼主的空载竟然还有电压输出?

网友:
你这个测试仪支持快充显示吗

网友B:
请教下这个板子是怎么打的样,不是说不能拼板吗?而且还没有切割???

网友:
楼主太硬核了,直接自己量尺寸画板子匹配,膜拜一下,木分了,点个赞先

网友:
保护板和电流有关系么,一片8205a

网友:
指示灯的小尾巴好评

网友:
资料很全,有单独的板子卖,很方便

网友:
2节的充电宝改了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不去掉那一圈说不定就行了

网友:
电池是鸡肋。

网友:
板子尺寸和孔位都是手工测量的?

网友(2020-02-05):
充电时注意电池温度啊

网友(2020-03-22):
厉害啊!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板子是怎么打的样,不是说不能拼板吗?而且还没有切割???

这个价格还是20吗?

网友:
羡慕,大神能人多哦!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真厉害。干脆改成TYPEC呀啊!

确实,现在type-c通用多了。

网友:
花 这么多功夫,只是为找折腾的乐趣吧。时间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