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哈弗H3柴油机更换预热塞 解决冷天难启动故障

楼主(2019-12-31):
开了很多年的长城哈弗H3 柴油版 一直很省心 油耗也不是很高 跑城镇路况只要8升左右 高速7升就够了  只是冬天需要长时间热车才好开

因为柴油机的点火方式和汽油机不同 气温低的情况下柴油会有结蜡现象 会阻塞油路更会造成难启动 因此很多柴油机都配备了预热塞辅助启动

我这车几年前出现了烧预热保险的情况 为此还买了一大包保险备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98776
今年开始 预热系统也完全罢工  仪表盘故障灯也常亮了 早上发动车很难启动 需要喷一点启动液才好
终于有时间折腾它了 拆解检查后确认预热控制器完好 预热塞测量不到阻值了 淘宝下单 拆开更换

开机盖 卸掉电瓶线

拆中冷器护盖 可以看到中冷器接口有油渍 这是曲轴箱废气带过来的

拿掉中冷器

漏出发动机

发动机型号和功率扭矩标

增压器标牌

拆掉喷油器插头和预热塞的电源线

用加长的T型扳手把预热塞拆下来

看看拆下的旧货 法国产博世

再看看新的 印度产

看看阻值
旧的

新的

新老排队交接

剩下的就简单了 把新的装上接好各种插头就好

装回中冷器 装好护罩

最后确认接线正确就可以试车了
开钥匙 预热灯亮起 灯灭后打火一次启动 故障灯也熄灭了
来个工具合集结尾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也是今冬为止最冷的一天 气温到了零下10度左右 我都忘了 油箱里还是0号柴油 早上启动预热两次后一次启动

最后祝坛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 事事顺心!

网友A:
得得嗖嗖忘了换油是吧

网友B:
3缸还是4缸的?
预热塞?什么原理,预热那个部位?油路?

网友C:
换车换车啊哈哈新年好

网友D:
来晚了,幸好还在前排

网友:
预热塞?什么原理,预热那个部位?油路?

网友:
长城车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话说三哥的东西可不怎么靠谱

网友E:
中冷器放上面,这种设计我在长城迪尔皮卡上也见过,应该是同款发动机。后来柴油版的中冷器都放前面了!

网友:
开柴油车就是换油麻烦,冬天换-10,机油20w以下的,冬天一下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得嗖嗖忘了换油是吧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总共没加过几次负10号柴油

网友:
EGR冷却器减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缸还是4缸的?
预热塞?什么原理,预热那个部位?油路?

4缸机 其实就是个大功率电热丝 通电几秒钟就烧的通红 装在缸头上 靠近喷油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车换车啊哈哈新年好

过年打算换件皮袄 送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晚了,幸好还在前排

不晚 不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冷器放上面,这种设计我在长城迪尔皮卡上也见过,应该是同款发动机。后来柴油版的中冷器都放前面了! ...

对于4D20系列的中冷器都在前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缸机 其实就是个大功率电热丝 通电几秒钟就烧的通红 装在缸头上 靠近喷油嘴 ...

柴油机靠压缩比爆燃,0号怕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机靠压缩比爆燃,0号怕不能用了

今天早上正常启动行驶 问题不大 保险起见还是得加-10号油了

网友:
1欧的电阻。。这玩意功率可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