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交作业:再帮坛友拆光威固态改U盘,顺便测试H27Q2T8CEB9R

楼主(2019-12-31):
坛友的一个1T固态,想做成U盘。先看固态

光威1T M.2 sata固态,2280长度,折断后面一段空pcb可以兼容2260。
4颗H27Q2T8CEB9R,4CE 16die MLC,单颗256G。

首先说,这个固态是好的,坛友说换电脑,用nvme固态了,这个闲置了。
那就看看固态性能咋样吧

写入量11T,也就用了11个PE,寿命剩余大大滴

跑分不算太高,至于为什么这么大容量,而且是MLC固态,写入速度这么低呢?稍后揭露真相。

吃晚饭的时候,跑了个圈,完全没问题。

吃完饭开干。
先看买的板子吧,坛友要求用2246的板子,然后买的46en的U盘板,512M缓存的,正好可以做512固态优盘。

拆颗粒过程略了,反正就是吹。

板子熏上松香,焊颗粒。

单贴贴主控面。下面开卡。

开卡报错,一下就想到了土狗,查了下图纸,板子默认是带土狗跳线的,需要拆掉。

单贴开256G成功,跑个分吧。

单贴跑分,竟然只比原来固态4贴的跑分略低一点,为什么呢???

坛友给发来一个帖子,看了下,发现了端倪。(以下内容引自百度贴吧)

H27Q2T8CEB9R ,16芯片,4ce。四颗堆出来就是物理16ce(1T容量)。同时没有开Internal interleave。
为毛不开呢,原理是这样的,四颗16芯片的颗粒,加起来总共就是64ce,如果进行模拟的话,就会变成64ce,而sm2246en这个主控,只能管32ce,超出去了。

大概明白了是啥意思了。

接着双贴

成功。

跑分:

好嗨哟。这个板子是支持usb3.1的,本人电脑只支持到usb3.0,这个速度已经不错了。

装壳:

46en跑起来挺热的,贴上导热贴。

装壳的时候出了点问题。2个外壳,其中有一个有点问题

看到没?这个外壳用的异形螺丝(另一个用的普通十字螺丝),虽然手里的工具不少,但没找到完全合适的螺丝刀拆装这个六角螺丝

另外,这个帽里,竟然没有磁铁,卖家也是够大意的。已联系卖家处理。

凑服先装起来,等卖家处理结果。

完工,撒花!

网友:
好牛掰的说

网友A:
为啥不买个硬盘盒啊,感觉更省事

网友B:
和我那个差不多,不过我贴了15131,大容量写入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那个差不多,不过我贴了15131,大容量写入热~

15131速度确实不错,也确实热。速度和发热是成正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131速度确实不错,也确实热。速度和发热是成正比的。

嗯谢谢~

网友:
改好了也可以当固态用安装好系统,读写也不慢。就是=成本高了点吧。2个2246。

网友C:
楼主还有32G以上的U盘,
我想买一个,上次用M币和你买的32G很好,
但是容量已经不夠用,
因为现在坛內发消息,
会收取M币的,
所以在这里问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32G以上的U盘,
我想买一个,上次用M币和你买的32G很好,
但是容量已经不夠用,

有的,可以加我微信343796152,随时联系

网友:
前几天在楼主这儿买了一块256G,MLC颗粒的固态盘,今天试了试感觉不错。还有一个64G的优盘,速度比我金士顿的快多了!

感觉楼主是个实在人,值得交往!

网友D(2020-06-05):
我有两颗H27Q2T8CQC3R的颗粒,能不能改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颗H27Q2T8CQC3R的颗粒,能不能改46en?

可以啊,没问题

网友(2020-12-10):
刚看到,这个颗粒如果是8贴,那就是2T,就是128DIE,不知道能不能量产,这个64DIE看来稳定性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不叫u盘
u盘是单主控
你这种形式叫 usb 桥接 固态硬盘
实际就是 体积小的msata 移动硬盘的 再小化
同样这种u盘 用ntfs 是没有问题的

而传统u盘 在容易只能用exfat
小于32g 用fat32

网友:
这个磁吸壳不好,磁吸块容易掉,整个壳太长,主控就太长,还发热,加了512缓存也不见得有啥用

网友(2021-04-01):
不会是我家买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买个硬盘盒啊,感觉更省事

硬盘盒有这方便?大了不说,还有线啊

网友:
大佬贴必须顶,大佬做盘不跑RDT的吗,没看到你发RDT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