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6S手机更换电池

楼主(2019-12-31):
朋友的苹果6S电池不行了,直接购买绿联电池进行更换,原来我的6S更换过论坛试用活动的绿联苹果手机电池感觉特别好,衰减特别小,购买绿联2100mah电池更换一下:

绿联牌手机电池

保护的很好,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送的工具

还是数码之家的工具顺手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大容量2100mah

用吸盘

取掉电池插头压板

加温

新旧电池

接下页:

楼主:
接上页:电池参数

电池正面

电池插头插好

上好压板

开机试试

正常

上好底部的2个螺丝

充电

作案现场

手机显示电池没有问题

用软件看CPU没有降频

把手机连接电脑看电池信息:全新电池,容量2244mah(原厂电池1710mah),德赛代工,质量非常好

总结:本次更换的是数码之家论坛曾经试用过的绿联牌手机电池,原来那个手机更换电池后一直使用至今,电池性能良好,损耗非常小,所以直接购买绿联电池,容量2244mah(原厂电池1710mah),质量非常好,朋友说比原装电池强多了,待机时间很长,希望绿联厂家还需大力推广,提升知名度。
原来试用绿联电池的帖子:《  iPhone6S手机第二春来了,更换绿联手机电池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听说绿联的是不错
等牙膏ing

网友:
拆屏之前应该用吹风机吧屏幕边缘吹一下,要不防尘胶条容易粘起来而破坏掉

网友:
德赛代工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真好,楼主思路清晰,我就玩不明白,还要学习

网友:
我的也才换不久 我换的是品胜的2150ma的

网友:
电池好换,就是开壳麻烦点

网友:
电池信息记录在保护板上,想写哪个厂就写哪个!

网友:
保护板上是不是有电量计?

网友:
拆前先加热会好拆一些~

网友:
绿联居然不做小米的电池

网友:
楼主查手机电池信息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同求楼主是哪个APP查看信息,电池是不是绿联免费提供的?

网友:
我的小七电池也不行了,看你的帖子也准备换绿联的。

网友:
我也给女儿的苹果6买过绿联的电池,确实不错!

网友:
上个月刚换的 2350mah  希诺, 还不错

网友:
默默的问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