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小心又买了一个双层的插排,杂牌家通

楼主(2019-12-31):
也不知道家通算不算杂牌,但确实没听说过。但是看店里的拆解感觉还不错就买了。价钱便宜,9.9包邮不带线一体铜条,主要是除了灯之外没有任何焊点,所有连接部分全部是用螺丝拧上,还是挺不错的。自己加了一根2.5平方的进线,完全塞不进去,后盖合不上,尴尬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感觉不错啊,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A:
就这点铜皮有必要用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铜皮有必要用2.5的?

这根线是我多出来的,总得用一用啊。但全部都是铜条没有护套线连接的插排,好像也不多啊,能选择的太少了。但是昨天发了帖子之后又去找了找,发现一种铁狮牌的插排,铜条厚度接近1mm,我改天买来再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结构不错,接线方便,也去撸了一个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B:
不压那个了,捆一两根扎带在那里防止拉扯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铜皮有必要用2.5的?

有必要,铜条的散热条件比电线好,所以1.5平方的可能比2.5平方的电线耐流都大。

网友D:
能不能提供一下链接?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压那个了,捆一两根扎带在那里防止拉扯也行

谢谢你,老司机,还真没想到扎带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根线是我多出来的,总得用一用啊。但全部都是铜条没有护套线连接的插排,好像也不多啊,能选择的太少了 ...

哎,那个铁狮的什么都好,就是不能接地线。非要接的话,只能和三脚插孔里的那个地线插脚连在一起,飞线一样。我觉得那样不妥当,就没买。

网友E:
这种小功率用用还行,估计上大功率的也会发热,而且铜片是卡在那个槽里的,用几次要么变形要么变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提供一下链接?谢谢啦

X宝上的,你搜“家通插排”, 9.99的那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功率用用还行,估计上大功率的也会发热,而且铜片是卡在那个槽里的,用几次要么变形要么变松。 ...

是吧,看到过一种插脚是双层铜片,还有弹簧,那种应该不容易松,貌似工地上用的,很牢靠。

网友F(2020-06-03):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铜条的散热条件比电线好,所以1.5平方的可能比2.5平方的电线耐流都大。 ...

这种铜条一般都是黄铜,导电率只有紫铜(电线用的无氧铜)的百分之一二十,10~20%左右的导电率,也就是说这类黄铜电阻比铜电线大得多,要是磷青铜那更差,只有电线用的无氧铜的百分之十几的导电率,所以要有较大的面积便于散热!而不是说它的面积大是用于导电的!

磷青铜适合做插套不适合做导电体!所以松下有这一种山形插排的铜条结构就是插套一种铜导电条用紫铜的设计!

网友:
紫铜贵啊啊 啊

网友:
这结构不见得好,遇到不标准的插头,如果上下同时插可能会接触到产生干扰。

网友:
看着断面很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铜条一般都是黄铜,导电率只有紫铜(电线用的无氧铜)的百分之一二十,10~20%左右的导电率,也就是说 ...

这种铜条一般都是黄铜,导电率只有紫铜(电线用的无氧铜)的百分之一二十,10~20%左右的导电率:?????

胡扯???  你自己查百米电阻去。铁丝都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