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废品站9块钱收了剥线钳和锂电电动扳手

楼主(2019-12-31):
去废品站看到随便就买了
剥线钳应该不是什么大牌子的,少了两个弹簧但能剥线,电动扳手带锂电池包没有铭牌不知什么
电动扳手按开关不转,测试电池是有电的

随便拆开看看

应该是无刷电机吧?试了不好拆开就懒的拆开看了

电动扳手驱动板掉了个贴片电容(后面找到焊上)以为是这个板子哪元件问题就把这什么黑胶弄掉

不会就随便水洗看下是否灰尘太多导致按键不灵不触发~洗好吹干水测试竟然能转了(这个测试时没拍照了~有拍视频懒截图)

这个应该不用加什么黄油吧?随便乱加了些

装好搞定了

网友:
电池壳都不止10块啦

网友:
不错,捡漏了,打击头有点磨损过度了吧

网友:
楼主也要上工地搭脚手架吗?

网友A:
这价格真的是超值啊,而且还是无刷的!!那个打击头该换了几块钱一个!已经斜角了,说明以前使用强度不小啊!

网友:
9元两件,还是无刷的,还是好用的,赚大了

网友:
电扳手打击块磨损严重啊 估计没啥力度了 就到废品站了。

网友:
这个料很糟糕 ,打击头磨损厉害。看到有个小强。。。

网友:
第一次见打击筷磨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真的是超值啊,而且还是无刷的!!那个打击头该换了几块钱一个!已经斜角了,说明以前使用强度不小啊 ...

不是常用,到时坏了再说换

网友:
捡着宝了,这样的好事俺咋遇不到呢

网友:
价格无敌了,竟然还是无刷的

网友(2020-02-27):
看来还的有事没事去 转转

网友:
超值楼主捡漏了

网友:
真是便宜到家了.我昨天去废品站也买了一个,台湾的18V两电一冲,正反转卡,其他都好.老板娘称了一下,3.2KG然后要价10元/KG.

网友:
放咸鱼出了 买吧新的  有人就喜欢旧的

网友(2021-03-01):
无刷扳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