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一下,2元的螺丝刀和200元的螺丝刀拧起螺丝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2-31):
如题,4S店用的世达的螺丝刀换空气滤芯4个螺丝对角拧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虽然世达也不算什么很好的工具,不过就算是用什么德国的瑞士的螺丝刀,估计依然会顺序拧吧。

网友:
这跟螺丝刀有什么关系?是人的问题。

网友A:
灰常简单的区别——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不懂和用什么螺丝刀没关系,和培训体系有关系,世达算是不错的螺丝刀了,用好螺丝刀可以避免下次维修出问题而不在于本次维修。

网友B:
不必太教条主义。空气滤那种盖子,就算是对角拧,有什么意义,本身螺栓拧一次到位就够紧了,螺栓和螺栓之间那段距离,塑料是会变形的。
金属件结合面,尤其是密封面,必须对角拧,比如油底壳螺栓。
就算是对角拧,也要拧两到三次才能全部紧住。

网友C:
两块钱的你舍得乱扔和借给别人,200块钱的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太教条主义。空气滤那种盖子,就算是对角拧,有什么意义,本身螺栓拧一次到位就够紧了,螺栓和螺栓之间 ...

自己换空滤时就发现空滤的海绵密封边一边被压到变形了,几乎任何对称的紧固螺丝都应该对称拧,这作为机修应该是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钱的你舍得乱扔和借给别人,200块钱的就不一样了

这倒是真的,就算你几千块的螺丝刀,在人家眼里也只是一把螺丝刀。

网友:
有区别,200元得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着用。

网友:
2元的对应塑料袋,可以丢,可以借,随便用,可以当凿子用。200的,对应LV,使用爱惜,不外借。可以衣装整洁,搭配使用。想用起来爽,而不是挣口饭吃,可以考虑。

网友:
便宜和贵的就是做工和硬度的区别吧,精度可能也有区别不过一般感觉不出来

网友:
区别在于人的内心

网友:
相当于你自己的老婆与范冰冰去比,有区别,但没有价格的区别那么大。

楼主:
某些时候,人们用最廉价的工具来做出了最高尚的事,但在另一时刻,却用高档的工具做出了最龌龊的事。

网友:
换轮胎很多师傅都知道对角拧
但是不排除有些师傅可能就是知道但是图轻松,因为这样不用紧好几遍
真的要拧好,估计要车厂那种所有螺丝同步拧紧的

网友:
2元的随便拧 200的好好拧
2元的分量轻 200的质量重
2元的能拧出火来 200的能拧出好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常简单的区别——谁用谁知道!

赐李鸿章持枪证!